大家说说CCSv3.3在调试时,restart和reset cpu之间的区别

楼主(2013-10-25):
在程序调试时,常常使用restart 和 reset cpu 命令,实际的应用过程中,RAM仿真时,如果进行restart,那么程序要重新烧进RAM,再reset cpu,否则无法运行到用户代码,因此RAM仿真时,我一般直接reset cpu;在将代码烧进flash里面时,执行restart 命令,程序会固定地跑到_c_int00处执行,也即非仿真模式下,DSP复位--InitBoot引导完成之后PC指向的位置,另一方面,执行reset cpu 时,程序在另外的地方执行,而且两种方式,结果往往不同,我一般选择restart。比较疑惑,大家出来讨论讨论。

网友A:
消灭零回复

网友B:
这个不太懂 不过想学习一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下次试试楼主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