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怎样给一个标志位赋值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10-25):
本人用一个红外接收头接收红外编码,问题是:
在成功接收后,使标志位flag置1,
关键是,在不接收红外编码时,怎样使flag立即置0;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 使 flag 只随 着红外接收头就收与否而变化!?

网友A:
成功接收后置一, 这个应该没什么好说的
置零的话有两种做法:
1. 成功接收置一, 经过若干时间之后置零
2. 成功接收置一, 被某个处理标志的程序读取标志之后, 由这个处理程序置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功接收后置一, 这个应该没什么好说的
置零的话有两种做法:
1. 成功接收置一, 经过若干时间之后置零

还有别的方法没?我的意思是,能不能 使 flag只随着红外接收头就收红外与否而变化!?

网友A:
这个一般这样处理
一旦接收到信号, 就置一
一旦经过t还没有接收到信号, 就置零
t根据你的红外通讯协议包长短而定

网友B:
成功后,处理,处理后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这样处理
一旦接收到信号, 就置一
一旦经过t还没有接收到信号, 就置零

这个方法可行,只不过对时间的掌控一定要做到很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功后,处理,处理后清零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 使 flag只随着红外接收头就收红外与否而变化!?

网友C:
请参考二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可行,只不过对时间的掌控一定要做到很精确

恩,不过在多数时候不用特别精确
信号的协议决定了t的最小值
而两个信号的间隔决定了t的最大值
多数时候信号的间隔可能会很大
所以对t的取值多数时候不成问题
当然,具体情况下可能还有其他因素要考虑

网友D:
这个与你这个红外接收的写法有关系。你如果用的是中断的方式,那么我问你,接收完后,你在中断函数里FLAG置1了,在没有红外遥控的时候,中断不被触发,中断函数不跑,你怎么去清变量。所以只能用定时来处理。
你的意思可能是要表达这样一个目的。有红外接受的时候置1,没有的时候置0.这个如果你用中断的话没有什么意义吧。所以要看你是怎么写这个红外接收的。

网友E:
简单的方法 外接同一路信号到中断   一路接到中断  一路接到定时器 (51使用定时器gata位)
硬件多加一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方法 外接同一路信号到中断   一路接到中断  一路接到定时器 (51使用定时器gata位)
硬件多加一根线
...

不过我感觉完全没必要啊 红外速度又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与你这个红外接收的写法有关系。你如果用的是中断的方式,那么我问你,接收完后,你在中断函数里FLAG置 ...

嗯,我知道了,目前已经有了解决办法,和你的方法一样!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