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计算Vout

楼主(2013-10-25):
电路如下

网友A:
恒定饱和输出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定饱和输出负电压

具体怎么计算,能说一下吗

网友B:
不用计算,因为无负反馈

网友C:
这个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计算,因为无负反馈

谢谢,我好像明白了

网友D:
就是运放当比较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