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NRF24L01(两个发送,一个接收)菜鸟求拯救!

楼主(2013-10-25):
我有3个NRF24L01模块(A,B,C),现在想用A,B两个发送,C去接收。我的思路是这样的(3个程序包):A中的一个数组TX_A[]通过通道0发送,B中的一个数组TX_B[]通过通道1发送,在C中用一个RE[]数组接收。在这里我遇到一个问题,我把三个程序中的发射数据宽度都设成一样的话主机才会显示发送正常。如果不一样,则会出现发送错误。而这个发射数据宽度又和数组的大小又有联系,因为我在做1对1发送和接收的时候,如果数组里面的数值和发射宽度不一样的话同样会报错。于是我把数据宽度和数组容量都设置成最大的32,但是接收到的后面接收到的值就是0。现在我把三个都设置成20的时候,初始化见下图,C中只能接收到一种模块的数据。求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A:
程序问题。一步步检查吧。我手上没有这个无线模块,帮不了你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