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DA2030做出来的音频功率放大器声音很空旷~不饱满

楼主(2013-10-25):
我前置用NE5532 进行2级放大   后面有衰减式的调音调   后面接TDA2030功率放大
输出的音量还可以  但加大音量喇叭会有吱吱声  8欧5W的喇叭  而且声音很空感觉  不饱满

网友A:
空感,饱满——非技术用词,摒弃

网友B:
大音量时吱吱声,表示有失真,增益过大;
声音空感,不知道可否理解为频率响应不好。

有人说空虚有人说充盈,感觉嘛

网友C:
很简单的事情,测试一下放大器的输出不失真功率和频响曲线。
说不定是喇叭的问题。

网友D:
可能是扬声器的问题,也可能是音源不好,还可能是增益设置得太大了。其实TDA2030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除了非常好的音源,比如**的CD、一些声音很好的发烧女声之外,跟LM1875还是差不多滴,力度也还很好。不过楼主用NE5532推2030是有一点狗尾续貂了。

网友E:
有原理图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原理图有參数才方便给你分析。 不饱满似乎是中低音之增益不足。

嗯我也想到是这个问题  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感,饱满——非技术用词,摒弃

那要怎么形容呢~~

不形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扬声器的问题,也可能是音源不好,还可能是增益设置得太大了。其实TDA2030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除了 ...

额~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这个~可能经验不太够~  有没有办法呢~我看有些人直接用2030不接前置放大,可是我做出来只能推动1W的喇叭,而且声音还很小  ~ 5W的根本推不动~  我的前置大概放大50倍左右~  求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原理图吗 ?

额~没有  用的基本上都是网上的资源改了一些参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音量时吱吱声,表示有失真,增益过大;
声音空感,不知道可否理解为频率响应不好。 ...

可是如果增益不那么大的话推不动5W的喇叭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这个~可能经验不太够~  有没有办法呢~我看有些人直接用2030不接前置放大,可是我做出 ...

你前面音源接的啥东东哦?声卡输出?MP3输出?50倍是不是太大了点?你算下呢,如果输入是1V,电压算18V,顶多让你放大18倍,还要算芯片的输出摆幅不可能达到电源电压,不失真才怪。

根本不用前置放大器,我做50W的功放都没要前置滴。

网友D:
看错了,还是前置放大器放大50倍,再加上功放的增益,插根天线都可以当收音机用了~!

网友G:
期望可以看到原理图。楼主应该是一级一级堆起来,原理图都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