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学习心得+1,keil下飞思卡尔FRDM-KE02Z的调试

楼主(2013-10-25):
之前申请的KE02Z的板子一直没玩,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玩一下,
然后写点学习心得分享给大家,多多支持啊:lol

首先从调试开始吧
用的是keil4-arm

版本应该要4.72以上的,之前用4.22版的,找不到KE02的文件,换了4.72的就有了

然后去keil官网下载PE的驱动,Freescale Kinetis OSJTAG Drivers V1.12,下载地址:www.keil.com/download/docs/408.asp
下载KEIL环境下对KE02产品补丁,keil_pemicro_plugin_v1.13,下载地址:http://www.pemicro.com/fixedlinks/keil_pemicro_plugin_v1.13.zip
解压上面的文件,把解压文件夹中的PEMicro文件复制到..\KEIL\arm文件夹中

前面都装好了后直接插上usb,然后等待驱动装完就ok了
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那个PEMicro 的话就要自己加入调试文件了。
按住复位键再上电(插上USB线),这时在计算机资源管理器里会看到一个“BOOTLOADER”的磁盘硬件;
把FRDM-KE02Z_QSP文件夹下OpenSDA Applications文件夹下的 DEBUG-APP_Pemicro_v106 文件拖入上面的BOOTLOADER磁盘内;
断电再上电,设备管理器里即可看到PE Micro OpenSDA的硬件了.这时你就可以正常调试了。

然后打开例程,配置器件为KE02Z
debug的调试这样设置

然后就可以编译直接下载程序到板子上去了,很方便吧。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多多支持:lol

顺便传点资料

楼主:
自己支持下,大家多交流,我也是第一次接触飞思卡尔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支持下,大家多交流,我也是第一次接触飞思卡尔系列的单片机

可以软件仿真吧?

网友B:
我好想在哪见过说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想在哪见过说不支持

东西我自己写的,资料是网上找的,或许和KL25的步骤差是一样的,只不过为了提供个便利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软件仿真吧?

软件仿真?怎么仿,没试过,不过是可以单步调试的

网友C:
LZ 辛苦了,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辛苦了,顶一个!!!

:lol多谢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支持下,大家多交流,我也是第一次接触飞思卡尔系列的单片机

比如软件模拟IO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软件模拟IO口,

要是能仿真就好了,现在就可以试了

网友D:
Keil下的应该是可以仿真的吧,我记得至少是可以查看各个引脚和寄存器的状态的。

网友E(2014-05-21):
你好,可以将Freescale Kinetis OSJTAG Drivers V1.12发给我一下吗,我看到了你的帖子,官网上已经更新到1.19了但是有问题,我想换个版本试试,我的邮箱2427850382@qq.com,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可以将Freescale Kinetis OSJTAG Drivers V1.12发给我一下吗,我看到了你的帖子,官网上已经更新到1. ...

我已经换成最新版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析,学习学习!

我们论坛的网友都十分热心
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欢迎在飞思卡尔MCU论坛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H(2016-03-25):
请问知道怎么在keil上查看运行时间么?也是KE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I(2016-08-25):
你好,这个怎么下载不下来。能发给我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