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板,求PCB板子上元器件的名字

楼主(2013-10-25):
图1, 板子上红圈内的元件是什么

有没大侠认识板子上红圈内的东东,拆下量了量像是电阻(拆了2个,一个是9.996k,一个是99.994k),不过外观是一样的,请大侠指教,这是为什么呢?
图2,这个圈圈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板子上是 并接到运放的输出端)

楼主:
图2中这东东,里面有个芯线,在那个圈圈在部分(管子的终端,芯和外皮是焊接咋一起的),另外一端(焊接到PCB上的那一端)芯是接运放输出,皮接地

网友A:
坐等大神!

网友B:
挺有意思,这东西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有意思,这东西是干什么的?

传感器输出微弱的脉冲信号经过放大器放大后,进入比较器,通过MCU设点比较器的阈值,实现对传感器处处脉冲的计数,图2中这个东东就是并接到放大器输出端,(好像是有点电感的作用)具体做什么还不明白

楼主:
图2这东东,里面有个芯线,在那个圈圈部分(管子的终端)芯和外皮是焊接在一起的,另外一端(焊接到PCB上的那一端)芯是接运放输出,皮接地

网友B:
不了解这东西不好说,看起来不是无源的,接输出有可能是加驱动电压、偏置什么的

网友C:
建议把原理图自己画出来,然后根据自己做的是什么产品,需要实现什么功能,然后从原理上去分析是什么器件额。

网友D(2013-12-08):
应该是短路支节,做匹配用的。依据不同的频率,不同的长度,可以呈现感性、容性、串联谐振、并联谐振。

一般用在高频,不知你的电路工作在什么频率。

网友E:
银白颜色吗  松下电容吧 不过从原理上讲不通

网友F:
我也感觉应该是电容。

楼主(2014-06-04):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短路支节,做匹配用的。依据不同的频率,不同的长度,可以呈现感性、容性、串联谐振、并联谐振。

一 ...

100MHz左右

楼主:
现在已经搞定了,抄的国外的板子,对方为了保护自己的技术,基本上电阻电容都没白板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