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2013-10-25):
(无正文)

网友A:
循线需要三个红外线传感器,淘宝一大把,检测到黑线后电平变化,单片机去读这3个电平变化就可以了。假设传感器接法检测到黑线输出低电平,三个传感器以一定距离并排放置,记作左、中、右,那么左边电平为低则小车右偏,控制小车左转就行了,中间检测到,说明方向是正前方,小车前行就行,右边为低,则左偏,右转即可,程序原理就这样。原理图网上也很多,查一下智能循迹小车就行了。

网友B:
还是自己慢慢收集资料好点。哪有这样伸手就要的。。也不知道你的程度到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自己慢慢收集资料好点。哪有这样伸手就要的。。也不知道你的程度到哪里了 ...

纯粹 的 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