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AD817放大电路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2013-10-25):
用AD817搭建放大电路,将信号为峰峰值1V,频率0~4Mhz的正弦波放大,放大倍数A=20,开始搭建的电路如下:

仿真没通过,查了数据手册,发现增益带宽积和SR都满足要求 ,于是改用两级放大,每级放大4.6倍,电路如下:
仿真通过,但是实际搭电路时,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却严重失真,请教各位大神:
1、我电路有问题吗?或者是运放的问题?
2、如果是运放的问题,可不可以推荐一款好用的呢?

网友A:
零点变形,还是往三角波方向变啊,没说清楚啊。

网友A:
AD817全功率带宽才15.9MHZ,放大后5V,快接近性能极限了。

网友A:
有好多高速运放的,电流反馈运放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点变形,还是往三角波方向变啊,没说清楚啊。

我测量的单级,即4.6倍,电压约为4.8V(满足放大倍数),但是波形发生畸变,调节时基,发现波峰、波谷处波形呈锯齿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好多高速运放的,电流反馈运放比较合适。

大神能否推荐一款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否推荐一款呢?

明显是大信号时转换速率不够大,波形近似线性,不光渭,是吗,对DC性能不讲精密的话,选电流反馈运放。上TI,选。电流运放:OPA694,新型高速运放:THS4271,带宽1400MHZ,SR:1000,OPA694的全功率带宽675MHZ,比ad817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大信号时转换速率不够大,波形近似线性,不光渭,是吗,对DC性能不讲精密的话,选电流反馈运放。上T ...

谢谢大神,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大信号时转换速率不够大,波形近似线性,不光渭,是吗,对DC性能不讲精密的话,选电流反馈运放。上T ...

THS4271,OPA694的供电范围都不超过20V,而我需要将1V电压放大到20V,这两种运放好像不符合要求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帅哥 给点意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817全功率带宽才15.9MHZ,放大后5V,快接近性能极限了。

15.9Mhz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datasheet 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S4271,OPA694的供电范围都不超过20V,而我需要将1V电压放大到20V,这两种运放好像不符合要求哎? ...

可以高频BJT缓冲一下,做一级输出级放大,你的需要的规格比较特别,高电压的运放都不是高速高频的。你原来的电路也达不到20V的RMS,电源电压才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高频BJT缓冲一下,做一级输出级放大,你的需要的规格比较特别,高电压的运放都不是高速高频的。你原来 ...

其实要得到是20V电压(峰峰值,不是有效值),电源电压是±15V,可以达到30V吧???

网友A:
完全可以达到,ths3001,全功率带宽:65M,电源最高+-16V,完全可输出20的峰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达到,ths3001,全功率带宽:65M,电源最高+-16V,完全可输出20的峰峰值。 ...

我也上TI官网看了这款运放,正准备下单呢,谢谢你的回复 ,分数都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达到,ths3001,全功率带宽:65M,电源最高+-16V,完全可输出20的峰峰值。 ...

汗 我不知道怎么给分,老是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