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的奇葩用法OR正常用法

楼主(2013-10-25):
DG408,8通道模拟开关,我想将两个模拟开关串起来实现一套电路两种功能的用法。但是不知道可靠性,担心开关会相互影响,串联了个10欧姆小电阻,希望大家各抒己见,没准有人这么用过;

电路图如下

楼主:
补个说明:
1.通过的信号频率很低,不用考虑高频的东西;
2.测量的信号是一个温度信号,转化成电压信号要经过50倍放大,另个是4-20ma的工业信号,不能放大;
3.dg408是为了用一个同路测八路温度信号所以要用开关切换,ADG1236是为了用测量温度的电路测量4-20MA的工业信号;
高手飞过要留言啊,说说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定的隐患。

网友A:
我觉得没问题...

网友B:
仪器仪表上很多这样的用法,没什么问题,这里当运放输入端切开,输入就浮空了,建议加个大点的下拉电阻。
这些模拟开关没必要都上ADI的呀,又贵交货期又长,可以对比SGM4581+SGM3005测试看看,双路的模拟开关最好用两颗单路的,比如SGM4157YC,导通内阻很小,并且完全可以避免通道间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器仪表上很多这样的用法,没什么问题,这里当运放输入端切开,输入就浮空了,建议加个大点的下拉电阻。
...

建议不错。谢谢

网友C:
一般不会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器仪表上很多这样的用法,没什么问题,这里当运放输入端切开,输入就浮空了,建议加个大点的下拉电阻。
...

顺便问一句,你说的几个芯片好像不太好买吧。RS中国和e联盟都没有卖的。

网友B:
SGM打头的芯片,都是透过代理商出货,力求最大可能降低市面上假冒产品的存活几率,最好直接联系原厂索免费样品和安排出货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SGM打头的芯片,都是透过代理商出货,力求最大可能降低市面上假冒产品的存活几率,最好直接联系原厂索免费 ...

帅哥,知道大概价格不?

网友B:
这些器件都是很通用的器件,都在RMB 1元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器件都是很通用的器件,都在RMB 1元以下的

单刀双制的电子开关输入和输出可以反着用,类似我传的图一样,但8选一的模拟开关可以不?

网友B:
模拟开关是没有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