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剩余电流互感器平衡性的问题

楼主(2013-10-25):
各位大侠,我们公司代工一款剩余电流互感器,其中铁芯采用的是1J85绕制的跑道型磁芯,按GB 14048.2要求需测量互感器的单相负载不动作过电流值,我们测量的值是6In,存在30%的不良,个人分析应该是磁芯平衡性的问题,请教有没有办法可测量或改进平衡性?谢谢!

网友A:
5In,4In,3In,2In情况怎样?

楼主:
TO shalixi:
我们的CT额定电流为100A,因客户要求,按700A进行测试,在批量测试中,发现60%会达到800A以上,10%为700A~800A,而30%的不良中,有70%为400A~700A,剩下的30%为200A~400A。
对于不良品,我们的返修方式都是重新绕线,大概能解决80%的不良品,剩下20%的不良只好把铁芯发回供应商重新热处理。
    但是对于绕线方式,我们反复验证,取良品与不良品进行比对,都未发现存在绕线问题,经过分析,我们评估应该是铁芯的平衡性问题。
    因为我们的铁芯是跑道型的,在热处理后,在直线边会出现松垮,而在圆弧边则比较紧密,但这个分析也仅限于猜测,目前未找到方式用于测量平衡性。
    另外,除了上述讲过的重新绕线返修不良品,我们现在在尝试用硅钢片做磁路补偿,以及用交流电场退磁的方式来验证维修效果,但不是很理想。
    由于本人是纯电子应用的,在铁磁这方面了解有限,还请诸位大虾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首先查原因,你把测试没有通过的CT的导线改变位置,来回多测几次,看看有没有启发。看看测试方法有没有问题。自己这边没有问题了,再找绕线有没有问题,最后找铁芯是否有问题。先找自己的,先找容易的,再找人家的,再找难解决的。知道了原因,再找对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查原因,你把测试没有通过的CT的导线改变位置,来回多测几次,看看有没有启发。看看测试方法有没有问题 ...

shalixi,您好!
    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次级绕组,分别是500匝和80匝,500匝为功能绕组,80匝的用于自检,按您的意思,是将不良的CT上的绕线移动位置再反复测量吧?之前有实验过,移动部分匝数,未发现测试数值有改变,下午我将再去实验,多移动一些绕线,再观察测试情况。
    另外,我们的测试方式是客户要求的,与GB中的规定有以下差别:
    1、GB要求再功率因数0.5下测量,我们的测试方式无要求;(该差异我还未确认其影响性)
    2、GB是将测试电流调整到6In,然后通过开关通断测试,而我们是将电流从0开始上升,观察CT脱扣时的电流值。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接楼上,对不良的CT绕组进行移动,测试数据会有所变化,变化幅值不超过30A,但是重新绕线后,整个测试数值会提升150A以上,原因仍未明,继续试验中,请诸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to shalixi:
    下午对不良CT的绕线又做了移动,此次不仅移动各匝的位置,同时将有交叉的绕线给理顺了,最终测试数值变化比较大,幅值达到±100A,即有的变好了,有的变差了,继续试验中,不过比对良品与不良品,还是发现在绕线均匀性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也有可能还没发现关键问题)。
    谢谢!

网友A:
我搞过漏电电路,CT不是我搞的。那时用的铂镆合金作铁心。圆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