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l298n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3-10-25):
利用stm32输出PWM波控制l298n模块,来驱动两个水泵(额定参数12V,0.33A),我设置的PWM波频率为25KHz,调试的占空比从70%-100%,获取波形没问题,

供电电源为12V,为什么测得水泵两端的电压才4V左右,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还望各位指点
l298n模块图形

网友A:
看看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输出波形

手头没有示波器

楼主:
貌似是没有共地的缘故,昨天共地试了试,功率明显提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示波器

我就知道....
作电子没有示波器寸步难行啊,去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