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3-10-25):
面试的时候,HR问我二极管如何在线检测好坏?我回答不出来,跪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什么叫“在线”检测?

网友B:
应该是在板子上不取下来,还通着电的意思
测量三极管两端的电压,如果值在0.7左右说明是好的,这方法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在板子上不取下来,还通着电的意思
测量三极管两端的电压,如果值在0.7左右说明是好的,这方法不知道 ...

如果没有其他PN结并联,基本上是可以说明二极管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在板子上不取下来,还通着电的意思
测量三极管两端的电压,如果值在0.7左右说明是好的,这方法不知道 ...

对!如果测得二极管压降小于0.1v,则该管已经成通路;压降远远大于0.7v,该管已经烧断路。

网友D:
如果系统在上电态,测结压降即可获知。如果电路未上电,那么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在线测,要测两次,正反向分别测,然后比较数值,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判明。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要看什么电路吧,最好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网友G:
就按6楼吧,大多时管用

网友:
6楼的方法比较实用。

网友H:
通电测试电压,不通电测试正方向内阻

网友I:
在桥式整流电路中,只用万用表就晕菜了,

网友J:
测正向电压,正向电流,反向漏电流,耐压等。

网友K:
问题不难 可能楼主被“在线”两个字给怔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