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学习心得+K60之SPI】

楼主(2013-10-25):
串行外设接口(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是Freescale公司推出的一种同步串行通讯接口,用于微处理器和外围扩展芯片之间的串行连接,现已发展成为一种工业标准,各半导体公司推出了大量带有SPI接口的芯片,如RAM、EEPROM、A/D转换器、D/A转换器、LED/LCD显示驱动器、I/O接口芯片、实时时钟、UART收发器等,为用户的外围扩展提供了灵活而廉价的选择。

DSPI
支持三种SPI特性:
•全双工,四线同步传输
•主机与从机模式
•持续选择从机,使数据流工作在从机模式下
使用有4TX FIFO缓冲进行传输操作
使用有4级RX FIFO缓冲进行接收操作
TX与RX的FIFO可以被分别地禁止,低延迟更新到SPI队列
TX和RX的FIFO在调试解除时是透明的
可对每一帧的传输属性进行编程:
  •2个传输属性寄存器
  •可以对串行时钟的极性和相位进行编程
  •多种可编程的延迟
  •串行帧长度可被编程为4到16位,通过软件控制可以扩展
  •可以连续保持片选
6个外设片选,可以用复用器扩展到64个
通过复用器稳定地支持多达32个设备片选
DMA支持附加到TX FIFO的入口并且从RX FIFO中移除入口
  •TX FIFO未满(TFFF)
  •RX FIFO未空(RFDF)
6个中断条件:
  •到达队列结尾(EOQF)
  •TX FIFO未满(TFFF)
  •当前帧传输完成(TCF)
  •在发送FIFO为空时试图发送(TFUF)
  •RX FIFO未空(RFDF)
  •在接收FIFO满时接收帧(RFOF)
全局中断请求线
在与低俗外设进行通信时使用变更的
DSPI传输格式
低功耗结构特性
          •支持停止模式
          •支持休眠模式

SPI接口的一个缺点:没有指定的流控制,没有应答机制确认是否接收到数据。

楼主:
SPI接口时钟配置心得:在主设备这边配置SPI接口时钟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从设备的时钟要求,因为主设备这边的时钟极性和相位都是以从设备为基准的。因此在时钟极性的配置上一定要搞清楚从设备是在时钟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接收数据,是在时钟的下降沿还是上升沿输出数据。但要注意的是,由于主设备的SDO连接从设备的SDI,从设备的SDO连接主设备的SDI,从设备SDI接收的数据是主设备的SDO发送过来的,主设备SDI接收的数据是从设备SDO发送过来的,所以主设备这边SPI时钟极性的配置(即SDO的配置)跟从设备的SDI接收数据的极性是相反的,跟从设备SDO发送数据的极性是相同的。

楼主:
模拟SPI
对于不带SPI串行总线接口的MCU来说,可以使用软件来模拟SPI的操作。举例说明,我们可以使用三个普通I/O口,分别定 义为pin_SPSCK、pin_MISO、pin_MOSI来模拟SPI器件的SPSCK、MISO、MOSI。

楼主:
SPI的主要特点如下:
全双工,四线同步传输;
支持主机与从机模式,主模式支持最高达25Mbps的传输速率,从模式支持最高;
缓冲的发送操作使用TX FIFO,接收操作使用RX FIFO,深度可达4;
TX和RX FIFOs能被独立关闭,用于SPI序列的低延时更新,TX和RX FIFOs的可视化更便于调试。
基于帧的可编程传输特性;
根据SPI实例和封装,最多支持6个外设芯片,使用外部分路器可扩展到64个;
当数据增加到发送FIFO和从接收FIFO移除数据时,可使用DMA;
可以产生多个类型的中断;
具有低功耗模式。

网友A:
例程中文介绍文档有关于SPI工作的例程介绍,何不去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