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安装路径里的example下的5509的DMA2例程的疑问

楼主(2013-10-25):
(无正文)

楼主:
中断函数如下:
/* DMA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interrupt void dmaIsr(void) {
  ++numTransfers;
  DMA_FSETH(myhDma,DMACSR,FRAME,0);
  if (numTransfers == 2) {
    transferComplete = TRUE;
    DMA_stop(myhDma);
  }

网友A:
你好  5509的代码肯定是用了CSL库
这些函数都是TI自带库里面的  看不到
有C55的CSL库使用说明   你可以在TI官网上下载到
不懂的函数直接在里面搜索就能找到  看看参数的具体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5509的代码肯定是用了CSL库
这些函数都是TI自带库里面的  看不到
有C55的CSL库使用说明   你可以在 ...

谢谢,我是在CSL库使用手册查到的,DMA_FSETH是写数据,DMA_FGETH是读数据~但是这里对只读位域用了DMA_FSETH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在CSL库使用手册查到的,DMA_FSETH是写数据,DMA_FGETH是读数据~但是这里对只读位域用了DMA_FS ...

不知道你对这个库的使用感觉怎么样
个人觉得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对这个库的使用感觉怎么样
个人觉得挺麻烦的

小弟尚处于学习阶段,目前接触到的基本都是使用CSL库的例程,感觉学习起来还是有点吃力的!

还请版主多多指教呀~~

那这个小疑问好像其他人也都没想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尚处于学习阶段,目前接触到的基本都是使用CSL库的例程,感觉学习起来还是有点吃力的!

还请版主多 ...

相互帮助  我也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