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计时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25):
(无正文)

网友A:
CCS的软件模拟器感觉不是太理想,还是在板子上测的比较靠谱吧?!

网友B:
ccs上测试应该是就与RAM下运行测试的解决
在开发板上你是否烧写到flash中的结果
这个的执行效率是有差别的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朋友们了,还有同样的程序用vc在pc上面运行的时候,使用的节拍数都没有在板子上测出来的节拍数这么多呢 ?

网友B:
这个不同是肯定的吧   跑的硬件平台不一样   速度不一样
结果肯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