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大家都是怎么用CMSIS来开发M058S的?

楼主(2013-10-25):
现在是不是还没有直接可用的CMSIS版本?我修改了一下M051的CMSIS,可是编译时总提示P5没有定义。。。。

网友A:
你选的库确定是m058ssan的吗?m051是没有p5的定义的,这个板块有一个帖子是关于这个型号的p5.p6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库确定是m058ssan的吗?m051是没有p5的定义的,这个板块有一个帖子是关于这个型号的p5.p6定义的。 ...

有针对M058SSAN的库吗?我是说在M051的库上修改了一下,增加了关于P5,P6的定义(根据手册上的地址映射),可是编译时还是有P5未定义的错误提示。

本板块另一个帖子说的是在直接寄存器读写的方式,不是CMSIS方式,使用不方便。

网友B:
不至于吧 . 基地址和单片机的型号选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吧 . 基地址和单片机的型号选对没有

选的是M058SSAN

M051.H文件头如下:

/**************************************************************************//**
* @file     M051Series.h
* @version  V2.1
* $Revision: 10 $
* $Date: 12/06/19 11:18a $
* @brief    M051 Series Peripheral Access Layer Header Fil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fndef __M051Series_H__
#define __M051Series_H__

网友C:
我去新唐官网看了下,M058SSAN只有一本数据手册和一本参考手册,还是英文的。看来得用我狗屎一样的English操作寄存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去新唐官网看了下,M058SSAN只有一本数据手册和一本参考手册,还是英文的。看来得用我狗屎一样的English ...

能发一份给我吗   O(∩_∩)O谢谢   73681825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发一份给我吗   O(∩_∩)O谢谢   736818255@qq.com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SS/Community/ProductInfo.aspx?tp_GUID=ca35dc89-c740-421a-b13b-5a8d050315e3

O(∩_∩)O谢谢啊

网友E(2013-11-26):
引用 网友D:
能发一份给我吗 O(∩_∩)O谢谢 736818255@qq.com

看俺传滴资料,为懒人准备的,嘎嘎

网友F:
我也在纳闷这个

网友G(2025-11-19):
开发 M058S 时用 CMSIS:先获取适配的 CMSIS 库,包含核心文件(如 core_cm0.h);在工程中引入库文件,配置芯片头文件(如 M058S.h);利用 CMSIS 的内核函数(如 NVIC 配置、SysTick)简化底层操作;外设驱动基于 CMSIS 接口封装,调用标准函数实现初始化与控制,结合 IDE 编译,提升代码兼容性与开发效率。

网友G:
开发 M058S 时用 CMSIS,先下载新唐官方 CMSIS 库,包含内核及外设驱动。工程中引入 core_cm0.h 等文件,用 CMSIS 的寄存器定义操作外设,如通过 NVIC 函数配置中断。结合标准外设库函数初始化 GPIO、UART 等,利用 SysTick 实现定时,编译时确保编译器支持 CMSIS,可简化底层操作,提升代码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