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我分析下下图中Q2的作用

楼主(2013-10-25):
起始时,按K1,Q4的B极与Q6的栅极高电平,Q4与Q6都导通,这样Vbat-与GND连通,Vout可以给负载供电;
由于此时Q4导通,则Q4的C极电压趋于0V,再次按K1,Q4的B极与Q6的栅极低电平 ,这样Vbat-与GND断开,Vout停止给负载供电。
在这里,我不能分析到在总个过程中Q2起什么作用。请大侠帮我指点迷津。谢谢!

按键开关电源电路

按键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A:
没搞懂,板凳学习

网友B:
楼主搞明白了么

网友C:
Q2和Q4互锁。当Q2导通才能保证Q4B和Q6G高电平,Q2截止则Q4B和Q6G都为低电平

网友D:
Q2和Q4的原理类似于可控硅,一个PNP和一个NPN组成5楼说的自锁电路,原理是:

当Q2的阳极接Vbat+时,Q2有一个正向电压,如果此时按下K1,那么Q4的基极会有一个正向的触发信号,这样就会使Q2和Q4都处于放大状态,形成一个正反馈电路,即便K1已经断开,电流也会逐渐放大,这个Q2和Q4也会逐渐达到饱和状态,进而导通,使LED点亮;

不过如果想关断这个电路,通过K1应该是不行的,应当是断开Vbat才能关闭LED灯。

所以Q2的作用应该是和Q4组成一个正反馈电路,维持Vout供电。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E:
楼上说的打开的过程是对的,但是这个电路再按下K1是可以自动关闭的。
Q2,Q4自锁后,C9两端的电压会非常接近,C9与K1的连接点接近Vbat+,当K1再次按下瞬间,R3/R6两端电压就非常小,导致Q2被关断,Q2/Q4自锁状态解除,Q6关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打开的过程是对的,但是这个电路再按下K1是可以自动关闭的。
Q2,Q4自锁后,C9两端的电压会非常接 ...
当K1再次按下瞬间,R3/R6两端电压就非常小,导致Q2被关断,Q2/Q4自锁状态解除,Q6关断。

貌似Q2基极电压为0时,Q2是导通,而不是关断,因为这时Q2的PN结有正向导通电压。

不过我按你的分析又看了下,K1再次按下应该是可以关断电路的。如下:当K1再次按下时,Q4和Q6的基极电压被拉低,导致Q4和Q6被关断,进而Q2的基极电压被R3拉高,Q2也被关断,此时Vbat-与GND断开,LED灭。

网友F(2013-11-26):
学习一下啦  楼上各位的回答

网友G:
凑个热闹,学习一下

网友H:
感觉这个帖子不应该弄到模拟板块去?

网友I:
这个其实是单按钮电源开关经典电路......

网友I:
如果负载没有电容可以再减少一个晶体管.

网友J:
这个贴应该搞到模拟板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