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助mangui哥,关于DSP的SPI问题

楼主(2013-10-25):
DSP, GUI, AN, spi, AD

问题是这样的,我用DSP的SPI与AD5360通过SPI通信
AD5360的控制字是24个bit,而DSP的发送寄存器是16位
DSP的SPICCR寄存器里面有一个字符长度控制,是bit3~bit0对应控制
现在在进行这个SPI通信的时候,DSP一次只能发16个bit,而AD5360从CS片选下降沿开始接收信号,接收24个bit的时候,CS必须给一个高电平上升沿信号结束通信,
请问,DSP怎么实现16个bit的buffer与AD5360的24个bit通信呢》
我仔细查阅过DSP的字符长度控制bit
它指的是作为一个字符发送的长度,主要是用在控制接受数据时决定接受几个bit产生中断
如果我把这个长度设成8,那么我写三次DSP的buffer,是不是每次都只发送BUFFER里面16个bit的高8位或者低8位呢?还是不管字符控制长度是多少,buffer一次性都是发送16个bit?
事实上我用示波器测试过,不管字符长度怎么设置,每写一次DSP的buffer ,DSP都会发送16个bit
所以,如果我只发一次,则AD5360无法接受24个bit ,若发送两次,则AD5360会接收到32个bit
总而言之,DSP发送的长度无法满足刚好是24个bit
不知道以上描述是否清楚,请mangui哥指点以下。谢谢。

网友A:
SPI是可以只发8位的你发3次就可以,你设成8位还是发16位,应该是你设置有问题,我的设备每次就是发8位的

网友B:
AD5360他的控制字一般是为了通用设计的  24bit只能用3个8bit
字符发送的长度设置就是启动一次发送传送几个字节

网友B:
这个应该能帮到你

网友C:
:D 中断优先级, 学习了。

楼主:
前面有一个问题已经验证过了,
那就是DSP的字符控制位确实可以控制BUFFER里面发送的字符的长度
但是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设置成8个bit为长度的时候
我的CS选中的时候,我往AD5360里面发送了3个数据,但是CS的低电平只有16个脉冲
所以,我必须向DSP的BUFFER写四个字节,CS的低电平才能保证24个脉冲

不知道是不是DSP的BUFFER在发送的时候还有其他的设置选项?

                for(counter=0;counter<16;counter++)
                {
                        AD_LDAC        = 1;
                        AD_CS        = 1;
                        for(j=0;j<2;j++){}    //启动前现给一次下降沿确认发送数据
                        AD_CS        = 0;
                            SpiaRegs.SPITXBUF=0xCF00;//Config word
                        SpiaRegs.SPITXBUF        = tab[counter];//Wave data
                        SpiaRegs.SPITXBUF        = 0;//wave data
                        SpiaRegs.SPITXBUF        = 0;//这里若不写一次BUFFER,则DSP的CS的低电平只能有16个脉冲
                           while(SpiaRegs.SPIFFTX.bit.TXFFST!=0){}
                        AD_CS=1;

楼主:
这两个图对应的分别是是否加了那个
【SpiaRegs.SPITXBUF        = 0;//这里若不写一次BUFFER,则DSP的CS的低电平只能有16个脉冲】
的区别。

楼主:
就是如果只给BUFFER写3次数据的话,CS的低电平只包括16个脉冲,而实际上是写了24个bit的数据
所以必须多写一次buffer,才能包括24个脉冲
还一句话说,发的数据里面,有8个脉冲是移到了CS的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有一个问题已经验证过了,
那就是DSP的字符控制位确实可以控制BUFFER里面发送的字符的长度
但是有一个 ...

既然设置为8bit  那就给buffer中送入一个字节  然后while等待发送结束
然后在往buffer中写入下一个字节   这样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设置为8bit  那就给buffer中送入一个字节  然后while等待发送结束
然后在往buffer中写入下一个字节   ...

有道理,等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设置为8bit  那就给buffer中送入一个字节  然后while等待发送结束
然后在往buffer中写入下一个字节   ...

满哥,我这么改过了还是只有16个脉冲包含在CS的低电平里面。。

for(counter=0;counter<16;counter++)
                {
                        AD_LDAC        = 1;
                        AD_CS        = 1;
                        for(j=0;j<2;j++){}
                        AD_CS        = 0;
                     SpiaRegs.SPITXBUF=0xCF00;
                           while(SpiaRegs.SPIFFTX.bit.TXFFST!=0){}
                        SpiaRegs.SPITXBUF        = tab[counter];
                           while(SpiaRegs.SPIFFTX.bit.TXFFST!=0){}
                        SpiaRegs.SPITXBUF        = 0x0000;
                           while(SpiaRegs.SPIFFTX.bit.TXFFST!=0){}
                        AD_CS=1;
                        for(j=0;j<5;j++){}
                        AD_LDAC        = 0;
                        for(j=0;j<2000;j++){}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设置为8bit  那就给buffer中送入一个字节  然后while等待发送结束
然后在往buffer中写入下一个字节   ...

for(counter=0;counter<16;counter++)
                {
                        AD_LDAC        = 1;
                        AD_CS        = 1;
                        for(j=0;j<2;j++){}
                        AD_CS        = 0;
                     SpiaRegs.SPITXBUF=0xCF00;
                    while(SpiaRegs.SPIFFTX.bit.TXFFST!=0){}
                        SpiaRegs.SPITXBUF        = tab[counter];
                    while(SpiaRegs.SPIFFTX.bit.TXFFST!=0){}
                        SpiaRegs.SPITXBUF        = 0x0000;
                    while(SpiaRegs.SPIFFTX.bit.TXFFST!=0){}
//                        SpiaRegs.SPITXBUF        = 0x0000;
//   while(SpiaRegs.SPIFFTX.bit.TXFFST!=0){}
                        AD_CS=1;
                        AD_LDAC        = 0;
                        for(j=0;j<500;j++){}

楼主:
从上面的波形看,CS还是只能包含16个时钟脉冲,仍然有8个时钟脉冲被延迟到了外面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上面的波形看,CS还是只能包含16个时钟脉冲,仍然有8个时钟脉冲被延迟到了外面
...

依然有8个clk在后面 说明你的SPI的单工的   传送完一个字节数据之后  有启动8个clk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然有8个clk在后面 说明你的SPI的单工的   传送完一个字节数据之后  有启动8个clk接收 ...

满哥,有办法没?

楼主:
看了一下寄存器,貌似SPI的TXFFST一直就是0,另外,STS.INTFLAG也一直是0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寄存器,貌似SPI的TXFFST一直就是0,另外,STS.INTFLAG也一直是0

问题还没解决啊  应该还是没配置好   有没有例程  先参考一下

楼主:
按照文档上,INT_Flag置位后,要读一次RX BUFFER才会清零,单步仿真的时候,中断标志位一直就没有为1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还没解决啊  应该还是没配置好   有没有例程  先参考一下

是啊,,前段时间是用示波器加了一个延时,让这个延时刚好等于8个时钟,但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啊。
现在想重点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我猜应该是配置的问题,但是,自己深陷其中,不知道配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楼主:
SPI的配置;
void spi_init()
{
        SpiaRegs.SPICCR.all =0x0007;                     // Reset on, rising edge, 16-bit char bits
        SpiaRegs.SPICTL.all =0x0006;                         // Enable master mode, normal phase,
           SpiaRegs.SPIBRR =0x00FF;                                             // enable talk, and SPI int disabled.
//        SpiaRegs.SPIBRR =0x0085;
    SpiaRegs.SPICCR.all =0x0087;                         // Relinquish SPI from Reset
    SpiaRegs.SPIPRI.bit.FREE = 1;                // Set so breakpoints don't disturb xmission
}

void spi_fifo_init()
{
// Initialize SPI FIFO registers
   SpiaRegs.SPIFFTX.all=0xE040;
   SpiaRegs.SPIFFRX.all=0x204F;
   SpiaRegs.SPIFFCT.all=0x0;
}

实际使用时:

                                AD_CS=0;
                                   SpiaRegs.SPITXBUF=DA_Data[0];

                                   SpiaRegs.SPITXBUF=DA_Data[1];

                                   SpiaRegs.SPITXBUF=DA_Data[2];
                                while(1)
                                {
                                        if((SpiaRegs.SPISTS.all&0x40)==1)        break;//如果的中断标志位为1,则证明SPI已经发送成功,则停止等待
                                }
                                SpiaRegs.SPIRXBUF=SpiaRegs.SPIRXBUF;//虚读SPIRXBUF,以清除SPI中断标志
                        //    while(SpiaRegs.SPIFFTX.bit.TXFFST!=0){}
                                AD_CS=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前段时间是用示波器加了一个延时,让这个延时刚好等于8个时钟,但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啊。
现在 ...

是的  我下来再看看相关寄存器

楼主:
愿意是希望通过查询中断位这段时间来拉高CS的,
但是如果没有查到中断位,则CS直接被拉高了
这样,可能BUFF的数据刚刚送到SPI_DAT里面
所以就出现了几个时钟在CS的高电平后面了

满哥,你有参考例程的话,提供一个给我学习下吧

楼主:
在这个帖子里:https://bbs.21ic.com/icview-132026-1-1.html
特意提到了,在标准SPI模式下,才会有SPI_INTFLAG置位
但是因为DA芯片是24位,需要一次发送24个bit
若使用标准SPI模式,则相邻八个字节会有时间间隔
所以必须使用FIFO发送

现在FIFO的INT标志位时钟为1,,

网友B:
不好意思啊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帮你分析
关于寄存器的相关配置我也就不住  还望你多多对比分析
参考TI提供的相关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啊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帮你分析
关于寄存器的相关配置我也就不住  还望你多多对比分析
参考TI提供 ...

谢谢哈。

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