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电路板上几十欧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3-10-25):
今年找工作确实不好找,我去一企业面试,让我填了一大张试卷。个人感觉95%的内容没问题。

就是有一道题,记得好像是说: 经常看到电路板上芯片之间的连线上串联了几十欧的小电阻,请问这些电阻的作用及其选型条件和理由?

虽然最终这份工作没着落,但我还是想弄懂这个问题。个人觉得是作为阻抗匹配、或者限流作用的,但选型条件和理由就答不出来了。

网友A:
如果每根数据线都有一个是阻抗匹配
如果只有少数是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根数据线都有一个是阻抗匹配
如果只有少数是限流

那如果是作为阻抗匹配这个该根据什么来选择阻值呢?

网友B:
这个要分具体情况,有些是为阻抗匹配,有些是为了限流保护,有的地方,在异种电平IO之间也可以用串电阻的办法来实现电平兼容,甚至于,出于某些场合下的工艺要求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分具体情况,有些是为阻抗匹配,有些是为了限流保护,有的地方,在异种电平IO之间也可以用串电阻的办 ...

谢谢春阳,因为这家企业是做手持设备的。试卷的其他题目也是处理器最小电路、SDRAM、NOR Flash什么的,所以我猜测出题者是基于阻抗匹配方面提问的。

网友A:
其实你都写上不就行了吗?刚从学校毕业吧?以为实际的工程师跟老师一样教条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网友C:
阻抗匹配,一个很广泛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都写上不就行了吗?刚从学校毕业吧?以为实际的工程师跟老师一样教条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

:(让你一眼就看出技术渣到不行了。哎难怪我从帝都裸辞回到广东半年,投上百份简历,面试通知的次数用一只手都能数过来。

我这样像在校考试一样的想法是因为前面一个面试中,面试官说我以前的工作做的都是煤矿、列车设备、轨道交通信号神马的,从来不考虑功耗问题,我不适合在他们那里做手持设备的研发……因此在之后的面试都不得不考虑迎合出题者的想法了。

其实我纠结的是作为阻抗匹配时候,选型条件和理由。这份工作肯定没戏,但不为别的,只想弄懂它。

网友D:
电感贵,电阻便宜, 对于DDR,这个电阻可以作为阻抗匹配, 对于一般场合,可以作为如限流,方便测试分析, 防止短路烧毁IC等用途

网友E:
比如USB一般22,IO有些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