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耗降低纹波的三个方面

楼主(2013-10-25):
滤波电容
滤波电容的ESR和ESL是非常重要的参数,越低越好,仅追求容量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在满足足够低的ESR和ESL的前提下,容量大些较好。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优选X7R或X5R电容与钽电解的组合,纹波稍放宽可用Y5V电容和瘦高外观的铝电解(低ESL型)配合。

储能电感
储能电感在工作频率下的Q值越大越好,很多人只注意到电感量,其实Q值的影响要大得多,电感量只要满足要求允许在很大范围内波动。

PCB设计
开关电源的PCB设计非常重要,在前两个条件都满足时如果纹波参数还是达不到手册中载明的数值,问题就可以肯定是出在PCB上,开关电源芯片的取样及滤波回路的设计非常讲究,PCB分布参数会导致调整误差或滤波效率变差,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自激(一般在特定的负载强度下发生),故不得不查。原则是取样回路和滤波回路要尽量贴近开关电源IC,PCB走线不可太长、太细,类似的储能电感也有同样原则,只是影响稍小,布局、走线不利相当于降低了电感的Q值。

最后要说的是,因开关电源IC的内电路设计不同纹波指标也是不同的,多数情况下,开关频率高的容易获得较低的纹波,但价格及对外围元件的要求相对更高,所以要根据需要合理选择,够用即可,否则要付出不必要的成本。

网友A(2015-07-19):
楼主能够详细的说说储能电感的Q值吗?比如怎么计算什么的。还有PCB布局,电压采样时在第一个滤波电容采样好,还是在最终输出点采样好(最终输出点前有多个电容)。

网友B:
如果有具体的电路最好了。

网友C:
a、提高开关电源工作频率,以提高高频纹波频率
b、加大输出高频滤波器,可以抑制输出高频纹波。
c、采用多级滤波。

网友D:
谢谢分享,一般使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