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PCB 和整体布局的设计要点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3-10-25):
1、交流输入与直流输出要有较明确的布局区分,最佳办法是能够互相隔离。
、输入端与输出端(包括DC/DC变换初级与次级)布线距离最少要在5毫米以上
、控制电路与主功率电路要有较明确的布局区分。
、尽量避免大电流高电压布线与测量线、控制线的并行布线。
、在空白的板面尽量敷铜。
、在大电流高电压的布线连接中,尽量避免用导线在空间中长距离连接,它导致的干扰是很难处理的。
、如果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可采用多层板布线,有专门的辅助电源层与地层,将大大降低EMC的影响。
、工作地是最容易受干扰的,因此尽量采取大面积敷铜的布线办法。
、屏蔽地的布线不能构成明显的环路,这样的话会形成天线效应,容易引入干扰。
、大功率的器件最好能比较规整地布局,便于散热器的安装及散热风道的设计。

楼主:
一、地线设计
1.
正确选择单点接地与多点接地相结合.
2.
将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分开
3.
尽量加粗接地线
4.
将接地线构成闭环路
二、电磁兼容性设计
1.
选择合理的导线宽度
2.
采用正确的布线策略

采用平等走线可以减少导线电感,但导线之间的互感和分布电容增加,如果布局允许,最好采用井字形网状布线结构,具体做法是印制板的一面横向布线,另一面纵向布线,然后在交叉孔处用金属化孔相连。

为了抑制印制板导线之间的串扰,在设计布线时应尽量避免长距离的平等走线,尽可能拉开线与线之间的距离,信号线与地线及电源线尽可能不交叉。在一些对干扰十分敏感的信号线之间设置一根接地的印制线,可以有效地抑制串扰.

三、去耦电容配置

在直流电源回路中,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噪声。例如在数字电路中,当电路从一个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时,就会在电源线上产生一个很大的尖峰电流,形成瞬变的噪声电压。配置去耦电容可以抑制因负载变化而产生的噪声,是印制电路板的可靠性设计的一种常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