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多个C文件程序的处理问题讨论(欢迎大家指点)

楼主(2013-10-25):
小弟初学单片机(89SC52)不久,因为一直看资料都是一个.c的程序在那里编译仿真实验。今天突然想了解下多个.c是如何在一个主程序里面执行的,感觉上是像原理图的子程序一样的模式,也看到很多网上说的,都是差不多的回答,但是没看到具体的实例,有点云里雾里。自己就整了附件所示的小程序做实验,实验倒是成功了(仿真功能实现,最多叫可能成功 ),但不知道在规范程度和流程上面以及实际运用是否合理。

网友A:
只是分成几个文件写而已,

分别编译,最后会连接成一个HEX输出文件

网友B:
看你这么诚恳,我说几句。
将.c文件include到.c文件你已经实现了,况且我不推荐这种情况,所以就不多说了。
多个.c文件(模块)并不是一定要include的。
示例1
//file1.c
void func1(void)
{
    .....
}

//file2.c
extern void func1(void);
void func2(void)
{
    ......
    func1();
    ......
}
对于示例1,加或者不加extern都是可以的。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提供file1.c(模块)对外的公共头文件,推荐这种方法。
示例2
//file1_pub.h
//这个文件包含的内容是可以被外部文件调用的结构体,常量,变量,函数
#define XXX_DELAY (5)
struct _xxx {
    uint8 x1;
    .......
    uint8 xn;
};

extern uint8 var1;

void func1(void);

//file1.c
#include "file1_pub.h"

void func1(void)
{
    ......
}

//file2.c
#include "file1_pub.h"

void func2(void)
{
    ......
    func1();
    ....
}

网友C:
一个.c对应一个.h

//led.h
#ifndef  __LED_H__
#defien __LED_HH__
函数申明
变量申明
#endif

//led.c
#include "led.c"
#include "sys.h"//sys.h可以改为<reg52.h>系统相关头文件
#include "其他头文件"
函数

//man.c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h"
main()
{
led_fun();

}

网友D:
撸主 ,打开百度首页,切换到谷歌拼音输入法,然后在页面中间的框里,输入 “C 语言 模块化”,网速好的话,马上就能看到你想了解的知识,网速差的话,请耐心等待百度给你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c对应一个.h

//led.h

    谢谢支招,看到好多资料上面介绍的主流方式好像有点不同,待找本书仔细看看,然后试验下~~~可惜没得积分;P   再次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撸主 ,打开百度首页,切换到谷歌拼音输入法,然后在页面中间的框里,输入 “C 语言 模块化”,网速好的话 ...

  哈哈,一开始也是问度娘,关键字不合理,所以。。。。。。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招,看到好多资料上面介绍的主流方式好像有点不同,待找本书仔细看看,然后试验下~~~可惜没得 ...

最好的方法也是最快的方法就是找个工程看看就好了
金沙滩单片机 (51的) 里面有讲到  综合提高章节  电驴有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include .c文件的方式不推荐!

谢谢提醒了,确实好多朋友都是这样建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方法也是最快的方法就是找个工程看看就好了
金沙滩单片机 (51的) 里面有讲到  综合提高章节  电驴 ...

    感觉很多时候方法比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要重要得多,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很多时候方法比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要重要得多,谢谢指点

网友F:
一个C文件包含一个H文件
每个H文件包含includes.h文件
includes.h文件包含Mcu相关H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