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串口烧录字符报错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楼主(2013-10-25):
之前做了好几次波特率57600都可以烧录,但是现在这次烧录用57600烧录字符只能烧录几KB字节就报错,后来改成19200就可以烧录,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把能烧录57600板子与只能烧19200的板子有好多器件对换了,但是还是不行,板子也是同一批的,唯一就是元器件在深圳华强北买的,不知道是哪个器件或者线路板导致。程序没有变过。对换了U16,U15,U27,U9,U11,U10,U13,U1,U2,U3,U5,U8和所有的晶振和谐振电容。我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出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帮我,真的非常感谢,具体请查看附件原理图

网友A:
原因排除法,把能下载的与不能下载的对比,就能很快确定是硬件还是软件的原因了。别人没做过,可能没多少时间来仔细帮你研究你的电路图哦,。

网友B:
器件不一定有问题。
波特率高了本来就容易出问题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比如stc单片机,一般烧写失败时,官方也建议用较低的波特率

楼主:
是PXAG49单片机,为什么我把能烧57600的与能烧19200对换所有原件结果还一样,这怎么解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排除法,把能下载的与不能下载的对比,就能很快确定是硬件还是软件的原因了。别人没做过,可能没多少时 ...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有时是好有时是坏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