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器解码

楼主(2013-10-25):
现在有一个简单的遥控器,一个1838的接收头和一个简单的51单片机。我想用这遥控去控制单片机实现一些简单的解码功能。但不知道红外这边如何入手?
有几个疑问??需要知道这遥控器的发射频率的吗?还有这遥控器的编码方式是用什么编码方式的?是NEC编码方式还是其他的编码方式??如何解决??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楼主先解决信号的接收问题,然后再考虑那些协议的东西就行

网友B:
红外遥控的载波频率是标准,但编码由厂家自行决定,所以要先弄清楚编码,这可以利用红外接收头配合适当的硬件平台由软件来分析,在分析的结果基础上再去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网友C(2021-05-27):
遇上红外解码芯片YiRTX05一切迎刃而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遇上红外解码芯片YiRTX05一切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