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求助飞思卡尔spi通信硬件怎么实现?

楼主:
我有两块9s12xdp512的板子,想让这俩实现spi通信,具体怎么实现?我这么做对不对:我先把程序烧写到从机上,保持从机通电状态,然后往主机烧写程序,用线把俩板子的四个spi口(即ss、miso、mosi、clk)相连,然后主机程序开始。这样做对吗?如果通信成功,我的从机发光二极管应该是亮的(我程序编写的是从机接收主机的数据,从机porta口与这数据相同,然后发光二极管亮),可是我的没亮啊。。。

网友A(2013-11-01):
要把主机从机的MISO相连,不要把主机和从机的MISO、MOSI相连接。
这要看你程序怎么写的了,但不管怎么写,如果测下线上连波形都没就肯定不对。
一步一步查吧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机和从机的MISO、MOSI交互连接,不要把主机从机的MISO相连。
这要看你程序怎么写的了,但不管怎么写,如 ...

交互连接的吗?

图上不是啊!
没用过SPI,不清楚,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交互连接的吗?

图上不是啊!

不好意思 我之前说反了,你这图示对的。
楼主应该把一步一调程序:先调主机发送数据,从机收到任何数据就亮灯,以此判断是否能通信。
再根据发送和收到的数据判断传输数据是否正确。
最后调根据数据与本地IO口值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