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用的很少了

楼主(2013-10-25):
这里我是指诸如晶体管放大电路,或者其他分离元件设计的非开关类电路,这类电路似乎在现在的设计中用的很少了。如果用到小信号放大,我们肯定是会集成运放来做处理。

晶体管在电路中往往是作为开关来用的。照这样来看,现在的电子现状是硬件方面集成度越来越高,单片机已经不再用外置晶振了,最小系统好多都是直接电源就可以工作了,根本不需要外围元件。

硬件电路设计似乎也没有什么难度了,当然我是指觉大多数的应用,复杂的除外,毕竟生活中的电器之类的电路很多都是不复杂的。

我觉得硬件电路记住基本分立元件的特性使用方法,记住常用的硬件电路,基本就可以应付大多数电路设计了。

相反软件设计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当然我说的可能会有点片面,毕竟比如高频电路,我算是一窍不通。平时做的都是低频电路。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网友A:
太片面了。如果只指单片机上的软件来说,有难度吗?相反,硬件方面的设计才有难度。

网友B:
硬件电路搭起来可以说不难,但是如果从长期工作稳定性来说,硬件设计考虑因素有很多,就算一颗电容、一个电阻都会造成致命的bug。
硬件软件二者不可以拿出来比较,各有所长,各有其难度!

网友C:
同样的原理图,有的人设计出来有干扰老死机,有些人设计的就没有问题。
LAYOUT就讲究模拟电路的功底。
模拟无处不在!这是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太片面了。如果只指单片机上的软件来说,有难度吗?相反,硬件方面的设计才有难度。 ...

一个同样功能的产品:
你可以做的很简单,也可以做的很复杂。
你设计的系统可以很灵活,也可能每添加一样功能就费尽心神。
你做的东西可能考虑全面,也可能一个没考虑到的小操作就能让你的产品死机。

工程师要进步总要经历尝试新技术的阶段,直接就用一个简单的东西来达到别人苦思冥想、
长时间建模构思程序结构、避开BUG、用复杂的软件架构实现的系统,的确是你厉害,达到最高境界了。
但是,独孤求败一生境界可分为利剑 软剑 重剑 木剑 无剑。
新手直接偷懒学无剑,是不是想找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片面了。如果只指单片机上的软件来说,有难度吗?相反,硬件方面的设计才有难度。 ...

我是指软件算法难度大了,基本的内部资源操作肯定是不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指软件算法难度大了,基本的内部资源操作肯定是不难的。

我说的单片机软件不难,是指除去算法和带操作系统的。其实,算法这种东西,没有经过专业系统的学习,你即使设计出来,也不会是最优的。供应商在提供片子的时候,都会免费提供一些算法的。专业机构搞出来的算法,是有产权的。

网友E:
LZ如果你做下消费类的产品,就会发现,不是可以轻易用集成IC的,有时候哪怕多一个电阻都要计成本。
在消费类设计中,三极管的电路还是很多的,用得非常巧妙。

网友F:
我觉得要做一个东西不难,要做一个好东西就需要功力了,尤其是在环境恶劣或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那不是整个模块整个模块拿来搭积木的,一个个细节都要推敲,把干扰降到最低,把功耗做到最优,把资源降到最少,真的不简单。

网友G:
我现在的产品,出现过,不恰当的一个小电容/电阻,就会出现致命的问题。

网友H:
集成度越来越来越高了,做硬件没啥搞了

网友I:
工程师不是互联网上的搬运工,真正的灵魂深长于心。

网友J:
估计楼主做的产品规模很小,速度不高,电流不大,发热很小,认证不严,对吧?

网友K:
不用感叹,现在电子管不也绝种了么。

总的来说,硬件比软件难,因为硬件有不确定性,软件写成啥样就是啥样了。

而且无论如何数字化处理,最后的输出需要模拟化,比如你不可能听声卡输出的数字信号,总要有DAC吧。

网友L:
不是的,若对一个普通的模拟信号进行简单的采集,懂得模拟就十分顺手。

网友M:
只要是拿来赚钱的产品,无论技术上多简单,想做好都不简单,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太片面了。如果只指单片机上的软件来说,有难度吗?相反,硬件方面的设计才有难度。 ...

你说的是单片机相关的小产品吧,单片机外围硬件本来就很简单,难的是抗干扰,没几个做硬件的真正懂,但是瞎摸。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是指软件算法难度大了,基本的内部资源操作肯定是不难的。

软件算法也不难,又不让你来搞,matlab、国外大学高人(国内的不提)来搞就行了。软件最难的地方是复杂,量很大,接手一个别的工程师写的稍大点的软件项目是很费时费力的,同样自己搭建一个优秀的框架和稳定的软件系统以及优秀的客户体验感才是软件的难点。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估计楼主做的产品规模很小,速度不高,电流不大,发热很小,认证不严,对吧? ...

莫非阁下所指的是一个产品的规模增大,速度提高什么XX的了,硬件就难了,软件还停留在流水灯控制?

网友:
在电路设计中软件和硬件应该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