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08中Layer Stack Manager的问题?

楼主(2013-10-26):
请教附图中的:
Total Height(1.10236mm)指的是板子的厚度吗?
Core(0.32004)指的是顶(低)层的厚度吗?
Prereg(0.32004)指的是中间层的厚度吗?

谢谢!

网友A(2014-01-06):
从这个图上看, 是这个意思.
Total Height(1.10236mm)应该还包含铜皮层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图上看, 是这个意思.
Total Height(1.10236mm)应该还包含铜皮层厚度

谢谢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