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分立元件设计的开关降压稳压器

楼主(2013-10-26):
本电路输入电源范围宽、低压差、可根据输入电压自动调频调宽,最大脉宽100%,电路简单。效率高达90%以上,原理如图:

输入30V时Q1漏极的波形

楼主:
网友yangxi
厉害!这么漂亮的波形!我觉得这个电路有点像以前黑白电视机的12V稳压电路,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D2它是做什么用的?
2.这个电路的功率能做到多少?
请不吝指教!谢谢!
答:D2 是为了保护Q1栅源极电压不超过-12V而损坏。功率改改电路做多大都没问题。说句实话你说这电路象黑白电视机电源,还真和黑白电视机电源有点渊源呢,N 年前,我们那还没农网改造,晚上电压低到100V!黑白电视机无法看,我就把我们家黑白电视机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不用,直接把两端AC31V之接整流,再改成上面的电路,100V的市电也能看了。呵呵!不过在输出端加了个大功率的12V稳压管,怕万一Q1击穿。
网友gzdz05:
不错,不过想请教一下该电路的震荡频率由那些元件决定?
答:L1、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