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可以外部扩展ram吗

楼主(2013-10-26):
pic16f877可以外部扩展ram吗?例如 可以驱动62256吗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吧....你看看数据手册上怎么说的,不过我用过pic16f76外部扩展Ram过,现在的单片机都很便宜的,有必要需要外接ram么.....空间应该够用吧

网友B:
16f877没有数据地址总线接口,不能接sram

网友C:
我记得PIC没有外部数据总线的,你如果精神好,用端口模拟时序还是可以实现的,只是痛不欲生,还不如换块51上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6f877没有数据地址总线接口,不能接sram

PIC16主要针对的是高集成的控制类应用,没有开放数据总线,所以不能像老的51芯片那样外界RAM,但可以自己用IO口模拟数据总线时序实现,但一般不太值得。

如果感觉RAM不够用,可以选择RAM更大的PIC18或者PIC24型号。

网友E:
PIC18F 80脚或以上的有开放外部总线,可以像51那样挂内存.
不过真需要外挂内存了,就5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