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6):
大家知道怎么删除以前发的帖子吗

网友A:
都是些警告啊。

网友B:
只有警告,上面应该还有错误吧,不然不可能不能生成目标文件的呀。

网友C:
还是有错误,只是警告的话不会生成不了hex(或者其他)文件
警告的意思应该是有 定义但没使用 的东西,仔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