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人士解析常见逆变器问题的检测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3-10-26):
受到外界干扰
逆变器会因使用场合中的一些强电磁波而受到干扰,如附近的马达、功率变频器、强磁场等。故尽量远离类似上面的设备。
逆变器没有反应
1. 电池和逆变器没有接好,重新接好。
2. 电池的极接反了,保险丝熔断。更换保险丝。
输出电压低
1. 过载,负载电流超过标称电流,关掉部分负载重新启动。
2. 输入电压太低。确保输入电压在标称电压范围之内。
低电压报警
1. 电池没电了需要充电。
2. 电池电压太低或者接触不良,再充电,检查电池端子或者用干布清理端子。
逆变器无输出
1. 电池电压太低,重新充电或者更换电池。
2. 负载电流太高,关闭部分负载重新启动逆变器。
3. 逆变器过温保护。让逆变器降温一段时间,并放在通风的地方。
4. 逆变器启动失败,重新启动。
5. 端子接反,保险丝熔断,更换保险丝。

楼主:
逆变器不工作
检查电源开关,保险丝和电池连接线或者电烟器。
逆变器无直流输入
此类故障经常发生的原因是蓄电池未正确连接,逆变器的正负极必须与蓄电池正负极连接正确,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正确连接后开关合上,基本就可以解决此类故障。
逆变器输入输出保险丝熔断
此类故障一般明显可以看到,只要更换保险丝即可。
蓄电池电压高于额定直流输入电压20%
逆变器有一个工作电压范围,一般为额定直流电压+-10%之间,如若高于此电压,需要更换蓄电池组或者更换逆变器,以防止对机器造成损坏。
蓄电池电压低于额定直流输入电压15%
此类问题主要是由于蓄电池电量不足,只需要给蓄电池组充电即可。
负载功率过大
这类问题主要是前期对负载功率计算不足造成,需要增大逆变器的功率或者减小负载功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