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简单易调的工频小功率逆变器

楼主(2013-10-26):
该逆变器电路简单,易于调试,性能可靠,原理图如下图所示。逆变器主要由PWM信号发生器、电源开关电路和逆变输出电路三部分组成。

楼主:
PWM信号发生器

PWM信号发生器是采用美国硅通用公司(SILICon General)生产的双端输出式脉宽调制芯片SG3524来实现。SG3524的引脚排列及内部结构图如图2所示。SG3524内部集成了精密基准电源、误差放大器、可调振荡器、脉冲同步触发器、输出晶体管、高增益比较器、限流检测放大器以及关断电路。SG3524具有以下特点:
(1)PWM控制电路功能完善;
(2)提供推挽和单端两种输出模式;
(3)待机电流低,典型值为8mA;
(4)具有过电流和过热保护功能;
SG3524的引脚功能简介如下图所示;

振荡频率为:

式中f的单位为可kHz,RT的单位为kΩ,CT的单位μF。定时电阻RT向定时电容CT提供恒定的充电电流,CT上生成的锯齿波信号与误差放大器输出信号比较,由高增益比较器输出控制脉冲,实现对脉冲宽度的控制。电容CT上的充电电流由RT决定,而CT本身容量的大小则决定了输出脉冲的宽度。

楼主:
电源开关电路
电路由两个MOS场效应管组成,Ql、Q2两个场效应管在SG3524的PWM控制脉冲的作用下,交替导通,实现了由直流电源向交流电源的逆变。
逆变输出电路
主要由输出变压器和负载组成,其功能是经变压器升压后的220V交流电供给负载使用。
1、元器件选择
IC选用SG3524普通型PWM控制器。T变压器可以选择一般常见的双9V的小型变压器,场效应管选择IRF840,C1选用普通的瓷片电容即可。C2选择耐压大于25V、容量0.22~0.47μF的电解电容均可。电阻选用1/8W的小型电阻。RP可调电阻选用一般的电位器即可。详见下表。

楼主:
制作印制电路板

用热转印法制作印制电路板,制作过程:
(1)制图。用ProteIDXP 2004 SP2按图1画出原理图,从原理图生成印制电路板图,参考图如下图所示,使用单面敷钢板,参考尺寸为:80×60mm。
(2)打印。用激光打印机将印制电路板图打印在热转印纸上。
(3)加热转印。用细砂纸擦干净敷铜板,磨平四周,将打印好的热转印纸覆盖在敷铜板上,送入照片过塑机(调到180.5℃~200℃)来回压几次,使融化的墨粉完全吸附在敷铜板上。
(4)腐蚀。敷铜板冷却后揭去热转印纸,放到双氧水+盐酸+水(2:1:2)混合液或FeC13溶液中腐蚀后即可形成做工精细的印刷电路板。
(5)钻孔与后续处理。腐蚀完后,对电路板进行钻孔和磨边处理,再用湿的细砂纸去掉表面的墨粉。

安装与调试

(1)元器件测试:所有的元器件分别用万用表测试参数及辨别好坏。
(2)元器件装配:插入集成芯片时要注意管脚位置,发光二极管、电解电容器、场效应管要注意极性,场效应管加装散热片。
(3)焊接:元件焊接时要依就由低到高的顺序焊接,导线焊接时要预先镀锡,焊接时间不要太长,以免把元件烫坏,但也不要时间过短,以免造成虚焊。
(4)调试:通电前除对元器件进行目观检查有无错漏外,还要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检查逆变器的电源输入端,看有无短路现象,在排除了无短路故障后,方可通电进行调试。
通电时,可用万用表电压挡监测电源电压,如果电压维持在12V左右,说明电路基本正常,逆变器或负载无短路现象,若电压低于正常值较多,可能存在有短路故障,要尽快切断电源,查清原因,待故障排除后,方可继续通电调试。
连接逆变输出电路,按图1将变压器初级分别与场效应管Q1、Q2的漏极连接,变压器次级与节能灯连接。
如果节能灯无法点亮,首先要检查PWM信号发生器是否有正常的脉冲输出。检查的方法,可用示波器测量SG3524的第③脚,电路正常时,应该有矩形脉冲波输出。其次要检查逆变器的输出端的电压值,正常时此电压值应该在220V左右,如果电压太低甚至无电压,应重点检查电源开关电路。若节能灯暗或一闪一闪,可调节RP使灯正常工作。

楼主:
逆变器的主要参数测试
在实际应中输入直流电压12V采用蓄电池,作为实训项目测试可用直流稳压电源。通过示波器可观察电源开关电路场效应管Q1、Q2漏极的电压波形、逆变器输出电压波形,测试时应注意示波器的探棒至衰减10倍挡,以避免电压过高损坏仪器。

用频率计测逆变器的输出频率,用万用表测逆变器的输出电压有效值。逆变器的主要参数测试数据如表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