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光电池检测速度时速150公里的汽车

楼主(2013-10-26):
(无正文)

网友A:
你自己先算下需要多少的频率。
再考虑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
光电池...光电检测吧

网友B:
遮断式红外传感器,用两只,相距的距离合适就行。

网友C:
怎么不考虑用雷达呢?
光电检测安装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先算下需要多少的频率。
再考虑用什么传感器。

汽车通过一个类似门的东西,门一边是发光二极管,一边是光电池,汽车通过的时候,光电池应该会产生几ms的电势变化,怎么去检测这个变化并且变成数字信号输出呢?谢谢

网友D:
4楼不是已经说清楚了么?

网友E:
雷达成本高, 光电适合单向单车道, 视频侦测最廉价但夜间难度大, 最普及的还是感应线圈方式.

网友F:
对射式广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