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电平逆变器载波PWM控制方法的仿真研究

楼主(2013-10-26):
1 引言
近年来,多电平变换器在高压大功率方面成为研究的热点,主要是因为它可以用低耐压的器件实现高压大功率输出,无需动态均压电路,无需变压器;电平数的增加,改善了输出电压波形。目前多电平逆变器的拓扑结构有三种:二极管箝位型逆变器(Diode-clamped inverter),飞跨电容型逆变器(Flying-capacitor inverter)和具有独立直流电源的级联型逆变器 (Cascaded-inverters with separate DC sources)。在这三种电路结构中,二极管箝位型应用最为广泛,二极管箝位型五电平逆变器电路拓扑结构如图1所示。本文主要讨论二极管箝位型多电平逆变器的PWM控制方法。

图1 二极管箝位型五电平逆变器主电路
多电平逆变器的PWM控制技术是多电平逆变器研究中一个相当关键的技术,它与多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的提出是共生的,因为它不仅决定多电平逆变的实现与否,而且,对多电平逆变器的电压输出波形质量,电路中有源和无源器件的应力,系统损耗的减少与效率的提高都有直接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提出了大量的多电平变换器PWM控制方法,载波的PWM控制方法和空间电压矢量法(SVPWM),它们都是两电平PWM方法在多电平中的扩展。SVPWM方法因其高电压利用率,低谐波含量以及硬件电路简单等优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但当该方法应用于五电平以上的电路时,它的控制算**变得非常复杂,因此对于五电平以上的多电平电路,采用三角载波PWM的控制方法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案。

楼主:
2 消谐波PWM法(Subharmonics PWM——SHPWM)
多电平逆变器基于载波的PWM控制方法是两电平PWM方法在多电平中的扩展,它们的原理都是电路的每相使用一个正弦调制波与几个三角载波进行比较。
2.1 SHPWM法的原理
对于一个N电平的变换器,每相采用N-1个具有相同频率fc和相同峰?峰值Ac的三角载波与一个频率为fm,幅值为Am的正弦波相比较,为了使N-1个三角载波所占的区域是连续的,它们在空间上是紧密相连且整个载波集对称分布于零参考的正负两侧。在正弦波与三角波相交的时刻,如果调制波的幅值大于某个三角波的幅值,则开通相应的开关器件,反之,如果调制波的幅值小于某个三角波的幅值则关断该器件。该方法的原理如图2所示。

图2 SHPWM原理
2.2 SHPWM法仿真结果和分析
根据三角载波的相位的不同,SHPWM可分为三种典型的情况:
1)所有载波具有相同相位(PD型);
2)所有位于零基准以上的载波同相位,所有位于零基准以下的载波具有相反相位(POD型);
3)所有载波自上而下,交替反相和同相(APOD型)。

楼主:
3.2 SFOPWM法的仿真结果和分析
对上述给出的开关频率最优PWM法(SFOPWM),按照消谐波PWM法PD型系统安排载波波形,其它仿真参数完全相同,所得仿真波形如图7所示。由图可见,在这种PWM方法的输出相电压中,谐波能量主要分布在载波频率处,同时,由于调制波中零序分量的注入,所以在输出相电压中存在明显的三次谐波,这个谐波在三相系统的线电压中将相互抵消,最终得到的输出相电压和线电压的THD分别为36.26%,14.40%。可见该PWM方法输出线电压的THD与PD型的SHPWM方法接近,而其最显著的优点在于,输出电压的电压调制比可以达到1.15,所以这种方法最适合希望高电压利用率的三相电机调速系统。

图3 SFOPWM法的仿真结果

楼主:
3 结语
从上述对几种典型的多电平载波PWM方法的原理和仿真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并且这些方法都源自于多电平逆变器PWM方法中,不同控制自由度的组合,由于多电平逆变器控制自由度的增加,其相应的PWM方法的数量将十分巨大。具体而言,在载波方面,多电平逆变器的载波往往不只一个,它的形状可以是通常的三角波,也可以是锯齿波等其它波形,对于同一种波形,每个载波至少有频率,幅值,相位,偏移量等多个自由度;而多电平的调制波,不仅可以是正弦波,也可以是梯形波,对同一种波形至少有频率,幅值,叠加零序分量等多个自由度。以上这些控制自由度之间的组合,并进一步地与各种多电平逆变器的基本拓扑相结合,将产生数量庞大的多电平PWM控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