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常见贴片电容材质温度特性

楼主(2013-10-26):
常见贴片电容材质有 NPO、X7R、Z5U和Y5V, 主要区别是它们的填充介质不同。在相同的体积下由于填充介质不同所组成的电容器的容量就不同,随之带来的电容器的介质损耗、容量稳定性等也就不同。所以在使用电容器时应根据电容器在电路中作用不同来选用不同的电容器。
温度特性和工作范围图.

网友A:
顺带着给大家讲讲各种材料吧

网友B:
不错的东西   楼主  谢谢你   感觉比较不错    电容的特性   需要消化消化  顶一个   不错

网友C:
在相同的体积下由于填充介质不同所组成的电容器的容量就不同,随之带来的电容器的介质损耗、容量稳定性等也就不同。

网友C:
这个曲线的我看着不是很明白的,求解释的啊: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曲线的我看着不是很明白的,求解释的啊

这个曲线是不同介质材质的制造的电容的 温度特性和工作范围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曲线是不同介质材质的制造的电容的 温度特性和工作范围图

纵轴 变化量C/C 是表示的电容值在不同温度值下的变化量吗,意思就是误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纵轴 变化量C/C 是表示的电容值在不同温度值下的变化量吗,意思就是误差值? ...

是的, 纵轴是  ΔC/C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纵轴是  ΔC/C

电容的值在不同温度下会发生变化?

网友E:
电容的参数   需要考虑的参数好多阿   楼主   感觉这一块的知识点  很多都比较实用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的值在不同温度下会发生变化?

是会发生变化, 不同的电容, 变化也不同.
所以, 在一些依赖于电容量的设计的时候, 还是要特别关注的

网友F:
这个知识介绍的很重要,对选型时至关重要的

网友B:
确实是一个   好东西  楼主   谢谢你的共享   谢谢

网友G:
电容的材质很重要   对于温度的影响     确实需要好好考虑考虑   先谢谢

网友C:
这个对电容的选型是非常重要的,顶起一下的啊

网友H(2016-02-01):
图片看不到啊,删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