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关于逆变器原理问题?

楼主(2013-10-26):
没有图,就是问一个原理,逆变器H桥那里PWM信号是如何将360V直流变成变成220V交流的。我的理解是场效应管导通瞬间电压是从0逐渐升上去的。就是利用这个原理。不知道正不正确,没做过但过两天可能会将原理。我怕会讲错。不知道我的理解正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么 意思 嘛

网友B:
“不知道我的理解正不正确”
完全错误。
建议复习《电工基础》(有的教材叫《电路》、《电路分析》、《电路原理》、《电路基础》、《电工基础》、《电工学》……名称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看不懂你能把里面的精华解释一下吗?

楼主:
买的别人的逆变器来研究,这只是基本原理其中还有很多细节,难点。幸好没自己做要不然又是一笔烂尾账。  能把这东西做出来的真是牛人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不懂你能把里面的精华解释一下吗?

简单一点,就是脉冲宽度的调节(面积相等),通过此脉冲控制后面igbt的通断,使输出与正弦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