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锂电池会发生反应?

楼主(2013-10-26):
我知道锂离子电池是化学能与电能转化
正极充电时:LiFePO4 → Li1-xFePO4 + xLi+ + xe-      放电时:Li1-xFePO4 + xLi+ + xe- → LiFePO4
负极充电时:xLi+ + xe- + 6C → LixC6                    放电时:LixC6 → xLi+ + xe- + 6C

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应呢?
问题比较初级,还请勿见怪并不吝赐教    多谢

楼主:
结不结帖什么意思啊?
初次发帖摸不着头脑     太笨嘞

网友:
无语,有满意答案就结贴给分,无满意答案就结贴不给分啊。

楼主:
问题是刚一发帖就自动结贴了
这不还没答案呢
我也没结啊

网友A:
不清楚,没了解过。

网友B:
,好像也没有人来解决你问的问题。呵呵。答案是。。。

网友C:
化学反应(当然也包括电化学反应)的本质是组成物质的原子或分子的外层电子云间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会有一些稳态产物,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能态,物质倾向于形成能态更低的形式。就蓄电池中的电化学反应而言,放电意味着组成电池的活性物质由高能态向低能态的转换过程,充电则是在外来能量的做功下使低能态的物质转换成高能态物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