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高性能模拟电路应用手册

楼主(2013-10-26):
提供大电流的并联电源. 电池平衡技术
RS-485 的被动空闲安全电路设计.
Can 总线的优先级倒转问题.
全差分电路阻抗匹配

网友A:
CAN buses are often constructed with many nodes placed physically close together. When these “clumps” of nodes are spaced a long distance from other nodes on the bus, random data errors can occur. A “message priority inversion” error causes a high-priority message to receive low-priority placement after arbitration.
Uneven node spacing can also affect the ACK procedure in a CAN message. If a message is not properly cknowledged because of interruptions from reflected waves, an error is generated with each occurrence until the controller reaches an error limit that is internally set by the CAN protocol.
The controller places itself in a bus-off state when this internal limit is reached so that a single node cannot block all communication on the bus.

我在想, 正常的 CAN 协议, 由于不归零制的数据规则, 会不会也会导致优先级倒转问题呢?

楼主:
CAN 协议的仲裁是通过显性位优先的规则来判别的, 不归零制的数据导致显性位未必是0 的情况.

网友B:
先收下了   楼主   谢谢你   比较不错  有点意思   需要好好看看先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