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充电器电路板的这个设计有啥作用 不会是为了好看吧

楼主(2013-10-26):
   请充电器设计大虾看看,这部分电路板为啥设计成这样 ,是为了散热  还是好看?

网友A:
一般是散热和提高载流能力的

网友B:
区分高压区和低压区的,电磁炉就有这种设计

网友:
高压区和低压区之间是用粗黑线隔离的~这都在同一块铜箔上了~哪来的高压低压啊~

网友C:
大电流+散热

网友D:
见2楼。主要目的是增加载流力。开窗部分至少是喷锡,有需要的情况下可以过锡,上面就会有一条条锡堆

网友E:
二楼正解

网友F:
主要是提高载流能力,导通电阻小了,发热自然小了。其实对散热帮助不大,因为没有明显增加表面积,不会显著减小铜箔到空气之间的热阻。

网友G:
散热过大电流

网友H:
这个电路里面有风扇,正面有一大功率电阻,锡面高于铜箔,下面的回风可以降低铜箔温升。

网友I:
应是提高载流能力

网友J:
2lou正解,增大电流

网友K(2014-01-15):
增大电流

网友L(2014-06-08):
楼主提的问题。那个露铜上锡是为了增加铜箔后度提高电路板通过电流的能力!

网友M:
显然是提高载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