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用SWD模式仿真问题加无刷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3-10-26):
我在STM32F103R8T6中用SWD模式在MDK中仿真是出现以下问题怎么解决?我接的是4根线,分别是VCC、GND、JTMS/SWDIO(PA13)、JTCK/SWCLK(PA14)这4个管脚。还有就是为什么我的有霍尔传感器的无刷直流电机(三相的)在启动的时候需要我手拨动一下才能转起来?

网友A:
你是否检查你的STM32F103R8T6外围电路工作正常?或者说是最小系统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检查你的STM32F103R8T6外围电路工作正常?或者说是最小系统工作正常?

检查过了,电源都OK的,线路也没有接错,在IAR中仿真是可以的,但是到了MDK中就不可以了,是不是MDK配置出错了

楼主:
以上我所说的问题等了好久都没有高手帮我解答,现在我自己处理好了,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这个主要是由于我的J_LINK V8中的固件没有与SWD模式相配,我主要是将J_LINK V8的固件刷了一下就OK 了,现在讲能够SWD模式仿真的J_LINK V8的固件上传,供大家使用。所用的仿真软件是MDK 4.22.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看来J_LINK V8又能陪我们欢快的进行工作了

网友C:
用STLINKV2的飘过~~~

感谢LZ的经验分享!

网友D:
这个还可能是盗版原因。
我有两个下载器,有时候J_LINK就不行,换ULINK就可以了。
看来我也要升级我的J_LI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