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怎么做??

楼主(2013-10-26):
pcb上已经把所有的测试点做出来了。

测试点间距是2.54mm。我准备用洞洞板,焊上去测试针。

然后自己写软件,读取这些探针的信号。

或者给探针信号。

现在问题是,我步知道那种可以换针座的通用测试架叫做什么名称。淘宝搜索不到。

我这个方案有问题吗?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

网友A:
看楼主的描述,我也不知道楼主在找什么样的东西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在找“弹簧探针”?baidu一下,看是不是这个东东呢。提醒楼主,这东东有很多种头,顶双面板焊盘,是用伞状头的那种。

网友C:
那叫做 针板和载板,两个板之间用弹簧顶住, 探针也有弹性的

网友D:
淘宝买点 探针
搞块有机玻璃,自己裁好尺寸,组合形状 电钻打好孔,塞入探针 接好线,
待测板放上,压紧 测试 ok

网友D:
给你个实物参考

网友E:
只是实验用探针太麻烦了,直接焊线得了

网友F:
如果待检测的板子有一定数量,还是去定做比较合算,测试效率的提高也是节省成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