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功耗问题

楼主(2013-10-26):
请教一下各位:芯片:stm8s103 主程序里面写了一句asm("halt");其它什么都没有添加,测量电流有4--5个MA,停机模式下手册上写的是4--5UA.在线等

网友A:
还有可能 IO 口漏电的情况, 检查一下

网友B:
不对吧? 8S103本来就没有5ma吧?

网友C:
GPIO 上电有默认的状态,那不是最省电的。

另外还有测试条件,你看数据手册电器参数特征,里面都有说明测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