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推荐一开关芯片

楼主(2013-10-26):
目前需要MCU输出一高低电平控制一路5V电压的通断,目的主要是待系统稳定后再用于后续电路的开启,采用继电器、三极管(达林顿)、MOS管或者DC-DC等也可搭成电路,但由于对导通电阻(要求很小)、输出功率(电流达到百毫安级)、体积要小(PCB预留空间有限),最主要的可以受TTL或者MOS电平控制(普通单片机、DSP等的IO输出)。应该说这种集成的单路或者多路片子多的是,但不知道有没有非MOD管型的?一时需要却想不出来,球大神推荐!非常感谢!

网友A(2014-06-30):
使用PMOSFET可实现。

网友A:
电源输入端接PMOS的S极,D极为输出电源端;栅极G下挂一个SOT-23封装的NMOSFET(或NPN),上拉一个1k电阻到电源输入端;使用MCU的TTL电平控制SOT封装的NMOS即可实现。

网友A:
年纪大了,懒得画图啊。实在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