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的编码问题。

楼主(2013-10-26):
这年头,一部分是由于广电不作为,另一方面收费还有其它一些原因,搞得盒子大爆炸。
也许一台电视会配上两三个盒子。在这个时候,是否会出现遥控器的编码相同导致冲突的呢?一般情况下,这些冲突是如何解决的?
电视本身的遥控码就是不一样的了。再加个几个盒子,如果几个盒子都用相同的编码,显然在使用的时候会造成不方便。比如,一个盒子换台,另一个盒子也换台。过一会儿,切换回来就是另一个台了。又得切换。那如果不用相同的编码,又是如何防止冲突的呢?

网友A:
遥控器编码有好多种,但是现在市场普遍使用的是NEC编码方式,这个方式简单,应用广泛,最主要这种遥控器便宜,目前国内已经鱼龙混杂了。
想彻底改变这种方式,那就要使不用类电器,遥控器使用不用的编码方式,这样就不混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编码有好多种,但是现在市场普遍使用的是NEC编码方式,这个方式简单,应用广泛,最主要这种遥控器便 ...

NEC编码只是一个规范. 大家都按这个规范也没嘛问题. 问题是,之前不同品牌电视的编码有差异. 现在双多了盒子,有些盒子之间遥控器可能是通用的. 但也有些不通用的. 问题是, 假如是通用的. 那一台电视连两个同样的编码的盒子使用上肯定就会有不方便的地方. 再有就是, 会不会有盒子的编码跟电视原有的编码冲突, 造成不能用的情况呢? 这些编码有没有一个其它的规范, 比如, 电源键大概是哪些编码, 1大概是哪些编码?

网友B(2014-08-26):
一般都有客户码的,用来识别是否自己家的遥控器

网友C:
虽然有客户码,但有不少项目还是用默认的客户码。

网友B:
不按规矩来,神仙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