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高通滤波后有直流偏置

楼主(2013-10-26):
高通滤波后电路扔有直流偏置约100mv,原来是1mhz的又1.5v偏置电压的信号,后级是一个相同运放做的低通滤波,

网友A:
查查运放失调电压和输入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运放失调电压和输入电流。

失调电压0.5mv,失调电流30na  偏置电流3ua  说实话这几个参数只明白理论意思,实际应用还是不懂 恳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失调电压0.5mv,失调电流30na  偏置电流3ua  说实话这几个参数只明白理论意思,实际应用还是不懂 恳请指 ...

按照这些参数,输出不应该出现100mV直流,若是10mV以下尚可称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这些参数,输出不应该出现100mV直流,若是10mV以下尚可称正常。

那还会有其他什么原因啊,话说这些参数怎么计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还会有其他什么原因啊,话说这些参数怎么计算呢

什么原因,不知道具体情况,难说。
这个直流输出并不影响你的电路工作,后面低通加电容隔去直流即可,反正输入的直流成份已经被你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不知道具体情况,难说。
这个直流输出并不影响你的电路工作,后面低通加电容隔去直流即可,反 ...

好吧 我再试试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不知道具体情况,难说。
这个直流输出并不影响你的电路工作,后面低通加电容隔去直流即可,反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