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学习心得 2.飞思卡尔FRDM-KE02Z的FGPIO的调试,更新oled

楼主(2013-10-26):
昨天装完了驱动···今天就开始跑例程了···
因为第一次接触飞思卡尔,先从简单的GPIO开始吧

载完程序,上示波器,发现确实是个10MHz的I/O翻转
速度为频率的一半,相当快,看看例程。

例程是这样写的
//config GPIO PTB2 as a general-purpose output
FGPIOA_PDDR |= (4<<8);
设置PTB2这个引脚为输出模式
//set PTB2 output 0
FGPIOA_PCOR = (4<<8);
设置为低电平
然后是个循环,翻转电平
FGPIOA_PTOR = 0x400;
FGPIOA_PTOR = 0x400;

GPIOA_PTOR = 0x400;
GPIOA_PTOR = 0x400;
这里有个问题,他写的程序里一直重复写了翻转好几次,是这样的

但是我去掉大部分只留下1句翻转后,频率就降下来了,到不了10M
多次尝试,发现在多次翻转以后会有一个大的时间的波形下降的过程,这个导致了示波器测出的频率不准确。
猜测应该是初始化定义引脚低电平时占用的时间。实际上FGPIO的翻转速度还是很快的。
用FGPIOA_PTOR = 0x400;翻转的话确实是GPIOA_PTOR = 0x400;速度的3倍左右。
然后看下各个寄存器的定义吧
Port Set Output Register (GPIOB_PSOR)  端口置高
Port Clear Output Register (GPIOB_PCOR)   端口置低
Port Toggle Output Register (GPIOB_PTOR) 端口数据输出寄存器
Port Data Input Register (GPIOB_PDIR) 端口切换,翻转
Port Data Direction Register (GPIOB_PDDR) 端口数据方向寄存器
Port Input Disable Register (GPIOB_PIDR)端口数据输入寄存器
FGPIO和GPIO是一样的
关于I/O口还是比较简单的,和之前用的M3大同小异,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等会写个小程序试试
有问题大家多多交流啊:lol
数据手册

晚上花了点时间移植了下oled的显示,用的3线的spi。I/O口模拟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A:
看来,和STM32 有点一样啊  顶一个!!

网友B:
这是个问题呀,我是新手我也不知道,但有问题就问嘛。希望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问题呀,我是新手我也不知道,但有问题就问嘛。希望高手解答。
...

我也不太清楚自己的理解对不对···求高手出现啊

网友B:
楼主有实物,学的果然快

网友C:
你可以看下这段代码的反汇编,FGPIOA_PTOR = 0x400;对应的汇编都是一条指令STR       R1, [R0, #0x4]
但是当程序执行到for(;;)循环底部那句FGPIOA_PTOR = 0x400;时,增加了一些汇编指令,所以执行时间较之前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下这段代码的反汇编,FGPIOA_PTOR = 0x400;对应的汇编都是一条指令STR       R1, [R0, #0x4]
但是 ...

哦哦~多谢多谢,和我想的差不多,但是这样一解释瞬间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多谢多谢,和我想的差不多,但是这样一解释瞬间清楚了

解释的太模糊了吧,楼主懂了?能解释的白话一些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下这段代码的反汇编,FGPIOA_PTOR = 0x400;对应的汇编都是一条指令STR       R1, [R0, #0x4]
但是 ...

是不是FGPIOA_PTOR = 0x400;越多误差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FGPIOA_PTOR = 0x400;越多误差越小?

额,可以这样理解,越多的话他在一个循环里面的时间久越久,在循环进行到末尾的时候要跳转到循环的第一句去,这时执行的是其他的汇编指令,要占用一段时间,再开始I/O的翻转的指令,这个时间引起了频率不准的问题。恩,就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可以这样理解,越多的话他在一个循环里面的时间久越久,在循环进行到末尾的时候要跳转到循环的第一句 ...

用延时可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延时可不可以呢?

延时不就时间更久频率更低了么···用的是FGPIO所以速度快,主频为20M,可以达到10M的翻转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延时不就时间更久频率更低了么···用的是FGPIO所以速度快,主频为20M,可以达到10M的翻转速度。 ...

同一条语句重复多次,也就是不变,不是同样等效于延时吗
既然用的那么多重复语句,按这么说,频率是不是也会受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条语句重复多次,也就是不变,不是同样等效于延时吗
既然用的那么多重复语句,按这么说,频率是不是 ...

额··这条语句的功能是I/O口电平翻转一次啊亲,执行一次,I/O翻转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可以这样理解,越多的话他在一个循环里面的时间久越久,在循环进行到末尾的时候要跳转到循环的第一句 ...

哦,我一开始是认为这是一句翻转指令来着,不过不太确定(新手嘛),我是把上面这句话理解错了,好了,现在明白了,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一开始是认为这是一句翻转指令来着,不过不太确定(新手嘛),我是把上面这句话理解错了,好了,现 ...

:lol额,没事没事,大家多交流嘛

网友D:
您好!我现在接触KL25Z的芯片不久,我想通过访问芯片的B端口引脚输入的高低电平来控制某一功能,就如: if(PORTB_PCR0)..... 在这之前我需要做些什么定义或是申明什么的?就是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条件控制语句有效?
求帮助啊,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现在接触KL25Z的芯片不久,我想通过访问芯片的B端口引脚输入的高低电平来控制某一功能,就如: if(PORT ...

刚入门的确是会遇到这种问题的,如果你使用CodeWarrior软件的Processor Expert 创建工程,那么只要简单配置就可以实现了。
你可以去看下这个帖子,介绍了PE创建GPIO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62752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现在接触KL25Z的芯片不久,我想通过访问芯片的B端口引脚输入的高低电平来控制某一功能,就如: if(PORT ...

如果是keil或者iar开发的话,如果要检测一个端口的状态,定义这个端口为输入模式然后就可判断了

网友E:
用板子开始跑例程了,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现在接触KL25Z的芯片不久,我想通过访问芯片的B端口引脚输入的高低电平来控制某一功能,就如: if(PORT ...

如果你懒得自己添加头文件、文件夹、启动文件等,就直接用官网上下载的KL25_SC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Downloads&sr=10

make_new_project-sc_Keil创建keil平台工程(E:\……\KL25 Sample Code(Rev9)\kl25_sc_rev9\klxx-sc-baremetal\build\keil),或make_new_project创建IAR环境的工程(E:\……\KL25 Sample Code(Rev9)\kl25_sc_rev9\klxx-sc-baremetal\build\iar)。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keil,谢谢!

我的是KE02Z,不太一样哦,你看看数据手册里关于GPIO的定义吧

网友F:
楼主用什么软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什么软件呀

用的keil

网友F:
是官网的例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官网的例程么

自己写的,参考官方的

网友F:
为什么我的eclpse软件打开后提示无Java环境呀

网友F:
能告诉我具体下哪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告诉我具体下哪个么

装个JDK吧···不要装java

网友F:
完全晕了,这么多版本,还都这么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装个JDK吧···不要装java

JDK怎么装呀请问。。跪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JDK怎么装呀请问。。跪求

百度下JDK(Java Development Kit)··然后去下载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的eclpse软件打开后提示无Java环境呀

现在Eclpse可以用了吗,如果还不行可参考附件的Eclpse的安装指导。

网友F:
可以了,能用eclpse打开原有模板或程序进行模块配置么

网友F:
官方例程包里有GPIO口例程么,如果有,具体是哪个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了,能用eclpse打开原有模板或程序进行模块配置么

可以,只是不能编译吧,你可以直接安装CW就可以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官方例程包里有GPIO口例程么,如果有,具体是哪个呢

亲,必须有啊,通过链接: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FRDM-KE02Z&fpsp=1&tab=Design_Tools_Tab,去下载KEXX_DRIVERS_V1.0.1_DEVD,安装后,在安装目录,如下所示,就能找到GPIO_demo例程。

网友H(2014-09-26):
写过汇编的应该都知道  当执行完while(1)函数的时候,他会有个返回函数首地址的操作,所以相当于加了一个延时

网友I(2014-11-05):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下这段代码的反汇编,FGPIOA_PTOR = 0x400;对应的汇编都是一条指令STR       R1, [R0, #0x4]
但是 ...

请问GPIO和FGPIO是两套不同的IO口吗,但在Pinout里面只找到了GPIO功能。
还是复用同一个IO口,那怎么在GPIO和FGPIO之间切换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请问GPIO和FGPIO是两套不同的IO口吗,但在Pinout里面只找到了GPIO功能。
还是复用同一个IO口,那怎么在GP ...

不是的,F是Fast的缩写,其实在参考手册中对FGPIO已经作了很详细的说明,建议你还是看参考手册会更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