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源电流驱动数码管问题

楼主(2013-10-26):
单片机一个IO输出源电流资料上是10mA,那么数码管com口直接由IO驱动,此一个IO输出高电平导通时间段输出电流经检测为30mA电流,但可以正常工作的,请问长期如此工作单片机会坏掉么?

网友A:
用个三极管做驱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三极管做驱动就行

恩,已经改用这种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