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内部EEORM操作的一些疑问和大家讨论下

楼主(2013-10-26):
用STM8S的标准库来来构建代码, 在内部EEPROM存取一段数据。
1.初始化
void EEPROM_Config(void)
{
  FLASH_DeInit();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FLASH_PROGRAMTIME_STANDARD);
}

2.写入一个16个字节的数组
uint8_t  data[16] = {1,2,3,4,5,6,7,8,9,10,11,12,13,14,15,16};

void SaveData(uint8_t *buf)
{
        uint32_t  n = 0;
          uint8_t  i = 0;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for(i = 0; i < 4; i++)
            {
                n = (uint32_t)*(buf + (i << 2) + 3);
                n << = 8;
                n += (uint32_t)*(buf + (i << 2) + 2);
                n << = 8;
                n += (uint32_t)*(buf + (i << 2) + 1);
                n << = 8;
                n += (uint32_t)*(buf + (i << 2));

                FLASH_ProgramWord(((uint32_t)0x4000 + (uint32_t)(i << 2)),  n);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DATA);
        }

        // 疑问1:每次写完FLASH是不是最好锁住,如果经常要读写的话是否解锁一次就好,写完后不锁。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DATA);

}

3.读取16字节的数组
void ReadData(uint8_t *buf)
{
        uint8_t i = 0;

        // 疑问2:读操作是否要解锁。

        for(i = 0; i < 4; i++)
        {
                *(buf + (i << 2)) = FLASH_ReadByte((uint32_t)0x4000 + (uint32_t)(i << 2));
                // 疑问3: 读操作之后是否要查询操作是否完成。
                *(buf + (i << 2) + 1) = FLASH_ReadByte((uint32_t)0x4000 + (uint32_t)((i << 2) + 1));
                *(buf + (i << 2) + 2) = FLASH_ReadByte((uint32_t)0x4000 + (uint32_t)((i << 2) + 2));
                *(buf + (i << 2) + 3) = FLASH_ReadByte((uint32_t)0x4000 + (uint32_t)((i << 2) + 3));
        }

}

提出疑问的原因是,一般情况下数据存取读出,都没什么问题,偶尔发现存储的数据似乎出现了些问题(不能确定,也很难复现,出现问题的数据,表现为无意义的数值时,在程序中会被自动修改成默认值)。
请教下我在存储数据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些缺陷。

网友A:
是不是在电源不稳定的时候操作了?

网友B:
这个应该与外设无关吧?
不是太了解,帮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与外设无关吧?
不是太了解,帮顶一下吧。

我的意思是,**作STM8S的内部EEPROM是不是有考虑欠当的地方,比如写的时候没写完我就去转去执行其他代码了。

网友C:
有一些型号有一个叫RWW还是什么的功能,就是在写EEPROM的时候还能同时执行代码。这种就会出现你说的“写的时候没写完我就去转去执行其他代码了”。一般来说写EEPROM,还是加校验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