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的PCB,运行得可以,指标也很高,为什么就是不好看?

楼主(2013-10-26):
这不是第一次做板了,做了好几种不同的样板,功能没有问题,可靠性也没问题,指标也很高,
就是觉得难看,到“电路欣赏”版面看了下别人做的板子,真觉得我的板子做得很丑,为什么呢?
下面的图片,依次是焊好的,焊一半的,没焊的

网友A:
挺好看的啊,风扇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B:
每个人的性情不一样,审美观不一样,做得板自然也不一样。

网友C:
做板的时候选个黑色的阻焊,立马高端大气上档次:lol

我觉得蓝色才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D:
用的元件是大路货,做板工艺是大路货,拍照水平是大路货

网友E:
还好了。一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看的啊,风扇是怎么个情况

你一说,我才注意到风扇少了个叶子,:D

网友F:
风扇的放置很揪心~感觉不规矩~

网友G:
这是让我们屌丝羡慕LZ的,人家都用上BGA了,我们屌丝还在QFP
不节约那个风扇,钽电容换体积大的,就正常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做板的时候选个黑色的阻焊,立马高端大气上档次

我觉得   最好看的是蓝色的,有点土黄色的蓝色,类似于西门子PLC板子的颜色。好难找的颜色,据说不好控制……可能是小厂的托词

网友I:
板子换蓝油
风扇不要,改到壳体安装,散热片高度增加 面积

网友J(2015-03-25):
多嘴一句, pcb布局的时候, 考虑一下元件的左对齐,右对齐, 中心对齐, 板子的观感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K:
非绿阻焊亚光油,丝印文字加**;
两面引线垂直走,端子插头排一溜。
粗壮走线围敷铜,阻焊不开大窗口;
器件对位平又直,焊盘整齐、标号尽量搁在同一头;
连线不图一时快,PCB布局先要摆一宿。

网友L:
布线前多花点时间布局,焊盘够用合适就行。

网友M:
是不好看,但看得出是性能导向的,弄个好壳子装起来就是了。

网友N:
怎么……怎么看也看不出焊接的跟没焊接的是一个版本!

网友O(2018-03-06):
板子好不好看,布局很关键。